轨道交通基本元器件:信号继电器

楼主(2019-01-23):
继电器主要是通过触点的闭合和断开来实现电路控制。

继电器在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控制电路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地铁车辆的信号传递、逻辑控制大多数由继电器实现,如车门状态、气制动状态、受电弓控制、司机台激活、牵引控制等都是由继电器实现控制。

由于继电器的使用数量众多,继电器的状态将直接影响车辆的运行情况。继电器在控制电路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继电器的可靠性直接影响到地铁信号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G6K-信号继电器

一、信号继电器的组成

继电器是由电磁系统和触点系统两大系统组成的。具体由铁芯、线圈、衔铁、触点簧片等组成的。

电磁系统(感受系统):由线圈、铁心、衔铁等组成。

触点系统(执行机构):由动触点、静触点组成。

电器型号的命名和标志方法

1、继电器的型号一般由主称代号、外形符号、短划线、序号 和防特征符号组成。

2、继电器的规格号由型号和规格序号组成。型号与规格序号之间用斜线分隔,规格序号不能单独使用。

3、继电器的规格序号须根据形成其系列的主要特征,如线圈额定电压、安装方式、引出端形式或触点组数等进行命名。

二、继电器的基本原理

继电器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

⑴ 圈通电→产生磁通→电磁吸引力→衔铁吸向铁心→衔铁带动动接点动作→继电器励磁(吸起↑)

⑵ 线圈断电→吸引力下降→衔铁依靠重力落下→继电器失磁(落下↓ )

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的区分:

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处于断开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开触点”,用字母H表示;

处于接通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闭触点”,用字母D表示。

还有一种是一个动触点与一个静触点常闭,而同时与一个静触点常开,形成一开一闭的转换触点形式,用字母I表示。

继电器一般有两组电路,分别为低压控制电路和髙压工作电路。

三、继电器的工作特性

1、额定工作电压。

继电器正常工作时线圈所需要的电压。

根据继电器的型号不同,可以是交流电压,也可以是直流电压。

2、直流电阻。

继电器中线圈的直流电阻,可以用万用表测试。

3、吸合电流。

继电器能够产生吸合动作的最小电流。

在正常使用时,给定的电流必须略大于吸合电流,这样继电器才能稳定地工作。而对于线圈所加的工作电压,一般不要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的1.5倍,否则会产生较大的电流而把线圈烧毁。

4、释放电流。

继电器产生释放动作的最大电流。当继电器吸合状态的电流减小到一定程度时,继电器就会恢复到未通电的释放状态。这时的电流远远小于吸合电流。

5、触点切换电压和电流。

继电器允许加载的电压和电流,它决定了继电器能控制电压和电流的大小,使用时不能超过此值,否则很容易损坏继电器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