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仓储,内有龙门吊,原有为三相四线制,需要改为三相五线制吗

楼主(2019-01-23):
老旧物流仓储,内有龙门吊,原有为三相四线制,需要改为三相无线制吗?

如何做节约成本,方便施工。

网友A:
原来怎样还怎样,不需要变,实际上四线制与五线制没什么不同,四线制放线到设备位置,可再将四线制改为五线制,也就是将TN-C改为TN-C-S在送入设备。一般龙门吊四线制供电不需要改,三相四线制龙门吊PEN线这根零线只当PE零线用的而用不到N零线,所以不需要更改四线制制式。是不是要更改制式根据设备三相四线制放线设备配电箱根据设备的用电再更改为五线制TN-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