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北京第一机床厂生产立式升降台铣床B1-400K电路图

楼主(2019-01-23):
刚刚到一家机械加工厂上班,维修各种机床,没有电路图,求助,谢谢!

网友A:
咨询下生产厂家吧

网友B:
这个没有图纸顺着线路追踪吧,纯粹继电器接触器线路难不倒哪里去

网友C:
一般是不会坏的,就算出问题也是小问题,大问题看图纸也没有,必须请教厂家,小问题最多就算换换继电器接触器

网友D:
买几本书看看,先入门再说。

网友E:
看看这个怎么样,参考一下

网友:
这种铣床只能理线,自己画图了。

网友F:
说一下哪里的问题,看看能不能给你点意见

网友G:
机床种类那么多,找厂家要,找不到要自己研究,分析;需要综合能力优秀才行,不然很吃力

网友H(2019-02-28):
直接找厂家吧

网友I: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