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过压跳闸、速度反馈值超过设计值

楼主(2019-01-24):
变频器维修启动时直流回路过压跳闸

变频器启动时经常会发生过压跳闸;电机接线盒被水彬湿,直流回路负极的对地漏电流经接线盒及变频器逆变器中的续流二极管给直流回路的电容充电,这种情况合闸通常理解应该为过流跳闸而实际为过压跳闸。

变频器维修出现速度反馈值大于速度设计值

a)在提升过程中不存在这种情况,当下放过程中,才出现这种情况。

b)当速度反馈值大于速度设定值时,直流回路电压为额定电压的125%,超过115%的极限设定值。

c)变频器的进线电压已超过上限。

变频器维修启动时直流回路压跳闸的维修方法

变频器维修检查时发现变频器在上电,但没有合闸信号时,直流回路电压即达1900V,此时,如果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正极串接1 台接触器,在有合闸信号时经过预充电过程后吸合,故怀疑预充电回路IGBT 性能不良。用万用表检查变频器输出端时其对地阻值很小,查到现场发现电机接线盒被水淋湿,干燥处理后,变频器工作正常。可以认为,启动时变频器输出电压和频率是逐渐上升的,电机被水淋湿后,会造成输出电流的变化率提高,从而引起直流回路过压。

变频器维修时已投入运行,且跳闸时进线电压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其变频器工作正常,结合以前处理变频器故障时对直流回路过压的认识,认为在使用电压控制器调节回馈电流防止直流回路过压的情况下,负载电流的变化率过大是引起过压在一个重要原因,

变频器维修现速度反馈值大于速度设定值的解决方法。

变频器维修的故障现象在提升过程中,该变频器控制的滚筒电机将升速,当罐笼快达到上井口时,电机速度隆至原来的速度,因变频器控制的滚筒装设制动装置,减速时是通过电压调节器限制制动电流以保持直流回路电压不超过115%的极限设定值,因进线电压过高,直流回路电压超过了设定的极限值,在减速时电压调节器起作用,造成制动电流很小,电机转速降不下来,而在提升时,电网的负载加重,直流回路电压低于115%的极限设定值,制动功动恢复正常。

可能造成变频器维修是因当时无法隆低电网电压的情况下,将直流回路电压极限设定值增至127%后,变频器工作正常。在停产检修时,可以根据电网的情况改变变压器的档位,使变频器的进线电压在允许的范围内,即可确保变频器工作正常。http://www.cncs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