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单相变频调压电源,用功放可以吗?

楼主(2019-01-24):
需要一个单相变频调压电源,用功放可以吗?

前级有标准可调频正弦波信号源,因为功率要求才300W,不想买昂贵的专业电源,想直接用信号源+功放组合替代,原理是可行,但是实际可以吗?有哪位实际用过?

网友A:
采用推挽电路放大正弦波,效率估计不会超过60%(理论是78%)。如果是方波输出,可大幅度提高效率。最好是PWM方式合成正弦波(变频器的工作方式),变压器可以用铁氧体磁芯,体积小很多。

网友A:
简单办法:用一台单相变频器,输出接变比合适的变压器就可以得到你需要的电源。

输出接三相变压器用过,单相没试过。

楼主:
变频器手头就有,也试过就是不行!!

变频器加大电感这种输出的不是纯正弦波,测试设备要求纯净正弦波

网友B:
早期出口风扇(60HZ)就这么干的,还是AB类的。功放现在可用D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出口风扇(60HZ)就这么干的,还是AB类的。功放...

那个现在那种MOS功放(我看了那个较常用,价格便宜输出功率大)可以吗?有没有一定要三极管功放??,

网友A:
MOS管和三极管做功放,其效果一样,因为管子工作在放大区。D类功放现在小型扩音设备流行,属于数字功放,要求你输入信号是PWM。

变频器的方式只适用不要求波形的情况。

所以,你只能采用正弦交流信号输入,晶体管推挽功放。对交越失真要求不高,可以采用乙类功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出口风扇(60H...

D 类里面就用MOS。是集成块,没必要(也很难)自己搞。淘宝大把成品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和三极管做功放,其效果一样,因为管子工作在放大...

D类功放现在可做到很大功率了。输出有电感滤波。失真多在0.1%以下。正弦交流信号输入没问题(用在音频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用推挽电路放大正弦波,效率估计不会超过60%(理论是...

D类功放是PWM方式合成正弦波,加上百kHZ级载波,变压器(输出电感)可以用铁氧体磁芯。体积小很多。就是用你这套思路做的。---------曾经的9流音响设计师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采用推挽电路放大正弦波,效率...

工作过程:模拟采样为PWM,PWM放大加上百kHZ级载波,输出电感滤波,放大后模拟信号。

楼主:
PWM方式合成正弦波,这个还是会有高频载波噪声的(虽然超出了人耳听觉范围对听音乐损伤不是特别大,但是对于高精度应用就是高次谐波啊)!!

无奈的话只有用大功率三极管放大了(组成达林顿管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PWM方式合成正弦波,这个还是会有高频载波噪声的(虽然...

即使采用达林顿晶体管,驱动功率也比较大。最好采用二只IGBT,1000V100A左右的很好选,也不贵。电磁炉的1200V25A的IGBT才不到10元。

网友C:
可以试一试,不过效果不会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