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过流、三项输出不平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9-01-24):
变频器维修启动后出现过流跳闸故障原因

变频器维修时可能供货方与被控设备的供货方因沟通上的原因,在容量上不匹配(电机为500KW)。将变频器的控制模式选为矢量控制,在输入电机参数时,变频器自动将电机的额定电流430A限定在400A,电机铭牌上无功率因数的大小,按变频器手册的要求,将其设定为0,后启动电机时,变频器过流跳闸。

变频器维修上电后,操作面板上的液晶显示屏显示正常,但ready指示灯不亮。查看变频器菜单中的故障记录时未发现有故障,而对操作面板上各按键的操作在事件记录中则有记录。

变频器维修启动后出现过流跳闸的解决方法

将控制模式改为V/F控制后检查电机参数时,发现功率因数为1.1,将其改为0.85后,变频器即可工作正常,如果因容量不匹配,变频器依据输入的电机参数进行计算时仍然会产生不正确的结果,在遇到这种情况而暂时无法解决匹配问题时,一定要在自动辨识后检查是否存在不合适的参数。

变频器维修上电后ready指标灯不亮的的解决方法检查变频器内主板,电源板上的LED指示灯均正常,用试电笔测变频器的进线电源,发现有一相显示不正常,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结为:Vab=660V,Vac=660V,Vbc=1660V。经检查系进线端子排处接触不良。Ready指示灯是变频器内各种状态信息的结合反映,当它不亮时可提示维护人员注意变频器尚未就绪。此时在进线电源不正常时变频器的故障记录中未能反映未就绪的原因,可能与电路的设计有关。

变频器维修输出三相不平衡故障原因

1)当电机抖动,用万用表测其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如不平衡有可能是IGBT模块损坏。IGBT模块损坏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外部负载发生故障而导致IGBT模块的损坏,其次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可能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此时驱动电路一般都有问题,查找相应的光耦、对管、稳压管、电解电容等元件。

2)变频器操作面板显示输出缺相或报三相负载不平衡故障时,我们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U、V、W对P之间的电压比较,查找出哪相电压不一致,然后用示波器和万用表进一步确认导致这路驱动电压和驱动信号波形不正常的原因。

变频器维修三相输出不平衡的解决方法

先检查六路驱动电路电压是否正常,如哪路电压不正常,再检查相关的电解电容、光耦等,最后用示波器检查六路波形是否符合技术要求,六路波形一致则三相输出不平衡问题也就解决了。考虑到推挽式输出触发电路中的电解电容一直处在脉冲高频的工作环境下,在使用了几年后其寿命终结期也快到了,再者电容异常引起波形失真的几率较高,为了更有把握,可以把所有起平滑作用的电容全部更换。http://www.cncswx.com

当逆变模块损坏时,驱动信号电路、驱动电源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先需确定驱动电路令其正常输出六路脉冲信号后,再更换逆变模块。用示波器检查有关IGBT的驱动波形,这是用V-695示波器测出的驱动IGBT正常波形,这个值足够使IGBT的导通与关断,此为最直观检查IGBT逆变工作是否正常的手段,波形正常,则输出必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