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用了一小段时间,发现鼓起小疙瘩样子,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1-24):
采购了一批电线,用了一段时间,电线出现鼓包,像小疙瘩一样,这是怎么回事?还能继续用吗?

网友A:
电线有质量问题,有安全隐患

网友B:
有图片吗?什么样的小疙瘩?

网友C:
这个是不是浙江货啊??

浙江货里面很多都是废旧再生材料做的垃圾产品,我遇到过多次

网友D:
1、如果是电线质量存在问题最好更换质量好的;

2、如果是使用功率超过电线的载流量就要更换线径大一些的。

网友E:
电线质量存在问题最好更换质量好的

网友F:
应该是电线质量不过关

网友G:
电线过热了?注意!电线质量是一方面,另外要对负荷情况查看。

网友H:
最好申请退货吧,要不然后期出现问题很难处理了

网友I(2019-02-27):
是不是选型不对,有些特定的场合需要选择特定的电线,比如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