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享台达的张力收卷程序

楼主(2019-01-25):
求大神分享台达的张力收卷程序,谢谢!

我的邮箱:64871431@qq.com

网友A:
不知道兄弟是做锂电什么设备,一般做张力像欧姆龙,松下都把算法封装了,台达张力控制不是很成熟,不建议使用

网友B(2019-04-01):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C(2021-08-19):
用转矩控制,我后面做的涂布机都是用转矩控制的,效果还可以,如果要在精确点的话收卷附近价格张力传感器

网友D:
可以用电子尺,可以用角度仪,读取出来用PID 控制。

网友E(2021-10-28):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兄弟是做锂电什么设备,一般做张力像欧姆龙,松下都把算法封装了,台达张力控制不是很成熟,不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