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通过modbustcp怎么与多个上位机wincc通讯

楼主(2019-01-25):
现在有两个上位机,通过modbustcp与200plc通讯,只能通一个,一个通另一个就不通。怎么实现与多个通讯?

网友A:
买一个这种型号的,有两个自由口,分别和两个触摸屏通讯即可

网友B:
对不起,我理解错了,你可以搞个以太网模块S7- 200西门子CP243-1通讯模块以太网模块。然后再加上一个交换机,就可以实现2台上位机通信。三个设备设置同一个网断不同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

除了转成tcpip还有别的办法不,我这wincc已经有8个tcpip的了

网友C:
wincc怎么不用西门子的协议呢?

如果是高级语言编程,这里有资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D:
两个上位机不能同时读取PLC的内的地址相同。

网友E: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上位机地址不能一样的。

网友F:
可以采用循环轮流查询的方式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https://i...

Wincc里面硬件连接个数又没有限制

网友G:
看一下200的Modbus连接数限制。

网友H(2019-03-15):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

网友I:
学习一下西门子SMART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