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无法读取SLC500数据

楼主(2019-01-25):
:intouch9.5通过RSLINX2.59连接SLC500(美国)plc(rslogix500 8.4),plc程序可以下载到控制器SLC500 ,但intouch 9.5 无法读取SLC500,也没提示,(WINDOWSXP新安装),希望协助,谢谢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实现呀。没有大神来解答呢

网友:
不好意思:在RSLINX 中dde/opc--top configure --datasource未设置以致PLC处理器型号不对,导致数据无法传输,修改好正常,谢谢

网友B(2019-07-26):
RSLINX 要配置好驱动,server,group,item;good才把OPC服务器这一块配置好了

网友B:
引用  的回复内容: 不好意思:在RSLINX 中dde/opc--top ...

人才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