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讯

楼主(2019-01-25):
通过232转USB的计算机与PLC通讯,怎么都通讯不上?求助

网友A:
我弄不懂你为什么用232转USB,你有232直接用SC-09就可以通讯了,干嘛要转成USB???

还有就是笔记本也好台式机也好,FX3**系列除了FX3U、FX3UC不带USB接口(FX3U系列出道太早,当时USB不是标配),其余都有MINI  USB口啊

网友B:
华杰智控HJ8500远程模块支持 三菱的串口、usb、网口远程控制 18823384018

网友C:
先确认USB转接头有没有问题,还有232通讯线 ,我也是用的USB转232

网友D:
可以用modubs抓包软件 然后分析原因

网友E:
什么软件通讯不上?PLC编程软件?

如果是高级语言编程,看看这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F:
你装了驱动了,例如USB的驱动软件

网友G:
最好下载一个串口调试小软件,模拟调试成功了再连。

网友H:
电脑用的什么软件?用的哪种通讯?

网友I:
FX3U系列的 如果用内置的编程口的话 要有RS-422的线缆

网友:
通讯电缆用对没有?驱动程序装没有,装好了驱动的在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COM口,再有就是你编程软件的COM口设置对不对

网友J:
看设备管理器的com口  软件plc通讯方式选择232 不选择usb

网友K:
是不是没有安装驱动。

网友L:
2n 和3u的线不一样 一个6针 一个7针

网友M:
你com口设置好了没有,用过一款国产3u的,得用一根台达圆头线与一根USB转232线,

网友N:
设备管理器-端口-看看驱动有是否安装成功和COM口设定是否一置

网友O(2019-02-26):
我有专门的PLC 通讯网关 支持远程异地实时 通讯

网友P: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