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分析富士变频器维修案例

楼主(2019-01-25):
富士变频器维修实例:FRN1.5P11S-4CX(P11-18.5kW)

故障1:无显示,整流模块(CLK70AA160)坏。

故障2:更换整流后通电显示基本正常。启动运行指示灯亮,频率显示“0.00”(无法升速)。

富士变频器维修结果:监测直流母线电压显示只有300V(正常值应在500-560V之间)。解决方法检查直流母线电压检测回路,发现有2个三极管损坏。

解决方法:更换2个损坏的三极管后试机运行正常。

富士变频器维修实例:FRN45G11S-4CX(G11-45kW)

故障1:通电报“OU”过压。监测直流母线电压显示为oV。

注:富士G5S使用了一片定做的电压检测厚膜电路来检测主回路直流电压的高低,GTS,G9S/P9S~II是直接从直流主回路采样检测,其检测效果是一样的。检查母线检测回路发现光~7840损坏。

故障2:修复母线电压检测后带电机(22kW)运行:输出频率在45Hz以下时电流、电压平衡基本正常。输出频率在45Hz以上时(50HZ运行)V相电流只有U、w相电流的50%:U与W相电流基本一致。电压有少许不平衡现象。将U、V、W三相电流互感器(型号:NC-1OGTS)调换位置故障依旧:详细检查驱动器电路未见异常。将3个电流互感器更换后试机运行正常。

富士变频器维修结果:应是电流互感器有软故障(检测数据不准确)导致主控电路始终调整V相。使用常规方法(电阻测量、电压测量)无法确定那一个互感器损坏。

富士变频器维修实例:FRN55G11S(G11.55kW)

机器故障;有时报“0H1”(散热片过热)报警。

维修过程:拆机检查机内(线路板散热使用)的小风扇24V/0.19A可以运转,但只有2根线。原机使用三线制带检测功能的风扇。更换后正常。

富士变频器维修结果:因使用2线制(不带检测功能)的风扇使检测信号悬空导致主板误报警。http://www.cncswx.com

富士(G9-22kW以下、P9-30kW以下)电源和下管驱动电路如图2所示(以下论述部分故障时亦参照该电路图)。富士(G9S/P9S)使用了一片开关电源专用的波形发生芯片(IC:SA51709500),由于受到主回路高电压的富人,经常会导致此芯片的损坏,由于此芯片市场很少能买到,引起的损坏较难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