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簧继电器的特点

楼主(2019-01-25):
干簧管又称簧片开关或磁簧开关,它可以作为磁接近开关或者继电器使用,比一般机械开关体积小、速度高、工作寿命长,与电子开关相比,它又有抗负载冲击能力强的特点,工作可靠性很高。干簧管内部由一对由磁性材料制造的弹性磁簧组成,磁簧密封于充有惰性气体的玻璃管中,磁簧端面互迭,但留有一条细间隙。磁簧端面触点镀有一层贵金属铑或钌,使开关性能稳定并延长使用寿命。

DIP系列-干簧继电器

在无磁场作用时,玻璃管中的两个簧片是分开的。当有磁性物质靠近玻璃管时,在磁场磁力线的作用下,管内的两个簧片被磁化而互相吸引接触,使两个引脚所接的电路连通。外磁力消失后,两个簧片由于本身的弹性而分开,线路也就断开了。在实际运应用中,通常使用永久磁铁控制这两根金属片的接通与否,所以又被称为“磁控管”。

在干簧管上绕线要注意什么呢?

1、在玻璃管上均匀绕线还是只在触点那一小段绕线(有图片A为把整个玻璃管全绕线,B只绕触电那一小段)

2、想绕1V 或者3V的的继电器

3、线圈电阻多少,可以在线圈上串限电阻吗?

A、B两种绕法没有本质区别,建议绕线时,线圈的长度能覆盖玻璃管长度的80%左右为好。

线圈的圈数越多,则工作时需要的电流越小。圈数与工作电压的关系受如下因素的制约:线圈的线径、线圈的圈数、导线的电阻率、干簧管触头的大小。

总体来说,可以通过多绕几次来试验,看看能适应该干簧管正常工作的线圈的具体要求是怎样的,反正绕一次也不难。有几点基本的概念供参考:

1、电压低则线圈的工作电流应该较大;

2、要能满足在电压低时通过较大电流的要求,则线圈导线的线径应较大;

3、线径较大、圈数较多则最后形成的继电器体积就会较大;

4、一般的干簧继电器在3V电压下工作时,正常工作电流应该不会大于15mA。只要对自己试制的干簧继电器的工作性能感到满意,在工作时,通过在其外接电路中串联一定阻值的电阻来对其供电是没有问题的。

干簧管继电器性能特点

1、高可靠性

一般继电器的故障率制定为50ppm,因此为满足这个要求,干簧开关的质量水平要比50ppm 的要求高得多。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一个机电器件能够达到这样的质量水平。

2、高安全性

干簧管开关具有优良的绝缘性能。这种开关的绝缘电阻最高可达1015Ω,也就是其漏电流可以达到10-15A 的水平。这样特低的漏电水平在医疗电子设备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插入人体的探针或心脏起博器,因为这些设备要求不能有任何漏电流接近心脏,即使微安或亚微安的电流就能改变心脏关键部位的电学性能。

3、高适应性

干簧传感器是密封的,由于干簧管的开关组件被气密式密封于一惰性气体中,因此它不会与外界环境接触,所以几乎能工作于任何环境而对湿度不敏感、不受外界空气干扰等;同时干簧管对环境温度没有特殊的要求,具有很广的温度适应能力:典型的工作温度范围可以从-50℃到+150℃,且无需特别的附加条件、限制或费用。

4、超长寿命

因为干簧管是无磨损组件,没有采用滑动组件,所以不会出现金属疲劳现象,确保实际上无极限的机械使用寿命。同时,由于其用惰性贵金属铑做成的触点,熔点高,能够减少电弧发电对触点表面的损耗,因此更能耐磨损,能维持更长的工作寿命。一般的干簧管在低级负载(在10mA 时低于5V 及更低)下工作次数可达百万次(OKI 系列干簧管的寿命一般保证在1 亿次以上)。这相当于半导体微细加工器件的数字。

5、结构紧凑、体积微小

干簧管能够安装在有限的空间,很适用于微型化设备。

StandexMeder授权一级代理商,提供标准化和定制化电磁传感器,塑封干簧开关,干簧管,磁簧继电器等产品。原装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