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TPC1561HI怎么实现在线模拟

楼主(2019-01-27):
最近在使用昆仑通泰的触摸屏,发现只能离线模拟,怎么实现在线模拟啊,就是电脑通过交换机连着触摸屏,通过在电脑上面操作控制PLC,威纶通的都有,台达好像也有,昆仑通泰的怎么没发现啊,有这个功能吗

楼主:
找到了,需要把下载地址设成电脑一样的地址就行了,相比其它的屏有点麻烦

网友A:
没试过,学习了。下次试试

网友A:
楼主具体怎么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具体怎么操作啊。。。

就是把电脑的IP地址设成触摸屏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B(2019-09-17):
引用 楼主:
找到了,需要把下载地址设成电脑一样的地址就行了,相比其...

自问自答,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