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SAP里读取需要的信息

楼主(2019-01-27):
我想做一个项目,需要从SAP里读取一种信息,然后根据这种信息去控制PLC。有哪位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如何从SAP里读取数据,是需要自己做软件还是有现成的软件就可以实现,迷茫中。。。

网友A:
得看看SAP软件有没有开放这种接口吧

网友B:
有现成的软件,自己读取就可以了。需要call RFC.

网友C:
SAP是什么软件,最好从官方网站查找。

网友D:
SAP通过WEB发布数据,再读取WEB数据到SCADA软件,由SCADA与PLC驱动连接到PLC,设定为可写,就可以控制PLC参数了。

网友:
智能制造很多工厂都在搞,目前已经有了很多经验,现成的软件肯定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看SAP软件有没有开放这种接口吧

车间里像那种打码机都是连着SA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P通过WEB发布数据,再读取WEB数据到SCADA...

大神原谅我是小白一只,能说的再详细点吗,比如SAP如何通过WEB发布数据,SCADA是类似于组态的软件吗,还是需要编程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软件,自己读取就可以了。需要call RFC.

什么软件可以读取啊?call RFC是不是还需要用C#编程?

网友E:
sap的数据--难道是产量数据?

网友F:
这类项目我做过。

从Sap系统获取订单,发送到PLC并按照订单要求生产。然后把实际生产信息反馈到Sap系统。

Sap系统与PLC之间需要一个中间件,要懂高级语言的IT人员来写。

原理是

1,中间件从SAP系统开放的接口获取数据(一般从数据库获取)

2,把数据拼接处理后传送给PLC,

3,PLC获取数据后进行处理,处理成自己能识别的批次订单,

4,操作员选择订单并执行,

5,PLC把执行后的订单数据拼接后存储。

6,中间件获取PLC执行后的订单数据并传给SAP系统

网友G(2019-03-15):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