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疑惑

楼主(2019-01-27):
      客户送修的安川V1000(11KW/7.5KW 380V)变频器(以A变频器表示)通电显示CPF03(PWM数据异常)。用另一台已经修复的同规格变频器(以B变频器表示)进行互换测试,结果如下:把B变频器的主板装在A变频器上通电显示CPF20(RAM、闪存、时钟及监视装置故障),把A变频器的主板装在B变频器上通电还是显示CPF03。

      请问:1、PWM数据异常的PWM是指哪个PWM?开关电源的还是IGBT的?   2、此故障(CPF03)究竟出在哪里?  3、为何B变频器的主板装在A变频器上会报CPF20?难道驱动板和主板都有问题?

      甚是疑惑!求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报警故障,并不一定是对的,特别是经过很多次维修的变频器,有时报警风马牛不相及。变频器重点检查滤波电容和IGBT逆变功率模块。

网友B:
直接把整个主板换了试试,反正楼主也是修变频器的,配件应该很多的

网友C:
很好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D(2019-03-15):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