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上的伺服电机的出线

楼主(2019-01-27):
有一个问题请教,伺服上的伺服电机的出线u v w,跟电源进线L1L2L3是对应的,但接到伺服电机的那一侧,比如说v和w对调了一下,变成u w v,这样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有影响的,伺服器直接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的,伺服器直接报警。

xiexie谢谢

网友B:
正常驱动器会相序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