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模拟量

楼主(2019-01-28):
本来传感器是4到20毫安,我用了250 的电阻串起来,是1到5V ,压力传感器 0-10 BAR 单位

根据公式计算了,增益和偏置,225/-25   但是结果与压力表所显示的单位差的两个单位BAR,请问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电阻误差造成的吗?

网友A:
对应的0-10v,你的突然改成1-5,这个需要运算一下,乘以个系数才可以的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的内心怎么想:现在国产PLC价格不会高于LOGO,为什么不用PLC???

网友C:
用输出模拟电压的扩展模块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另外搞一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输出模拟电压的扩展模块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另外搞一套。

你的LOGO加模拟量扩展,成本已经大于国产224XP!!224XP自带2入1出模拟量,自带2个PPI口(PPI口自带485通讯功能),价格还不到800元,你的LOGO+模拟量模块价格超出1000了,而且LOGO编程实在有点差劲

网友D:
直接选择1-5V,不要选择0-10V

网友E:
不管你采用什么信号,电压或是电流,最主要的是信号线性变化,取一个最低值一个最高值,和一个中间值,看看是否线性变化。如果满足,那就是计算问题了

网友F(2019-03-15):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

楼主(2019-04-15):
回复内容:好的,谢谢你提醒我一下

引用 网友F: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