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系列变频器维修引起故障原因

楼主(2019-01-28):
变频器常见的故障在变频器维修的同时我们不断分析和总结,现将举例说明龙门吊使用的安川G7 系列变频器常见故障列举如下:

安川变频器维修过载故障: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外部设备过载。

(1)变频器过载:常常由于加速时间太短、直流制动量过大或电网电压太低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解决故障。

(2)外部设备过载:

变频器维修中外部设备引起的原因可分为电机负载过重、制动装置故障、制动单位或电阻柜出现故障,因为在变频器在启动和运行时,输出能量给电机,多余的一部分能量,一部分在变频器电压转换过程中变为了热能散发掉,还有一部分多余的电能要通过制动单位和电阻柜消耗掉。如果多余的电能无法通过制动单位或电阻柜进行消耗,多的电能就会返回到变频器内,轻则变频器报警、烧坏保险,重则炸毁lGBT。

安川变频器维修欠压、过压故障:当电压过小或过大时,变频器的检测器件会自动保护变频器,变频器会停止工作。欠压、过压故障主要是因为外部电源的故障引起的,也有少数故障是检测电路损坏引起的。

安川变频器维修时遇到欠压、过压故障时,先检查判断是外部电源还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将变频器的输出电源处的负载断开,再用万用表对变频器的输入端电压进行检测,如输入电压正常,输出电压高或低于380V 则说明是变频器本身有故障。

安川变频器维修过流故障:当电流过大时变频器启动过流保护,变频器停止工作。一般可从外部电器和变频器本身分析过流故障。

外部电器:

安川变频器维修本身的原因:

1)安川变频器维修因参数设定问题:例如加速时间太短,PlD 调节器的比例P、积分时间l 参数不合理,超调过大,造成变频器输出电流振荡。

2)安川变频器维修自身硬件问题:

①变频器内PG 卡的保险或快熔烧坏

②主电路板电源,电压通道被损坏,也会出现过流。

变频器损坏的原因可能有:电路板上有导电颗粒造成电路板静电损坏、腐蚀性物质使电路板受到腐蚀、接地不良使得电路板零伏受干扰、连接插件不牢等。维修中,遇到过流故障,我们先用钳型电流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的电流。看输出电流是否平衡,如果输出不平衡,说明变频器内部器件有问题。

安川变频器维修因外围电路损坏:在维修中发现,一些问题并不是变频器本省的问题,往往由于外围电路故障引起变频器不能正常使用。经过总结发现,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的故障占外围电路故障的大部分。在对变频器本身进行维修时,还要对其外围电路进行检查,同时也要对现场电机、制动部分等进行检查。http://www.cncs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