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型PLC的工作扫描过程分析

楼主(2019-01-28):
随着PLC技术的发展,PLC的表现形式和功能都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从过的那种比较单一独立单元时结构发展到了现在的模块化、网络化、分布式控制的PLC,比如象比较有代表性的AB的Controllogix,MODICON的Quantum,都是大型PLC的典型形式。这些大型PLC可以应用到比较重要、控制规模比较大的工业现场,控制的点数可以有几千点,自然,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沿用过去PLC的工作方式的话就不能很好完成这种情况下的控制任务,事实也确实如此,大中型PLC的工作方式和小型PLC的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大中型的一个扫描周期分为六个阶段:

  1、自监视扫描阶段
  为了保证工作的可靠性,PLC内部具有自监视或自诊断功能,自监视功能是由监视定时器(WDT,watchdog timer)完成的,WDT是一个硬件时钟,自监视过程主要是检查及复位WDT,如果在复位前扫描时间已经超过WDT的设定值,CPU将停止运行,IO复位,给出报警信号,这种故障称为WDT故障。WDT故障可能由CPU硬件引起,也可能用户程序执行时间太长,使扫描时间超过WDT时间而引起的,用编程器可以消除故障。WDT的设定一般是150-200ms,一般系统的时间都小于50-60ms。在大中型PLC中一般可以WDT进行修改。

  2、与编程器交换信息阶段
  用户使用编程器(计算集中的编程软件)对PLC进行用户程序的上传、下载或者使用上位机中的SCADA系统对PLC进行监视控制时,PLC的CPU交出控制权,处于被动状态,上述工作完成或达到信心交换的规定时间后,CPU重新得到总线权,恢复主动状态。
  在这一阶段中,用户可以通过编程器修改内存的程序,启停CPU,控制IO。

  3、与数字处理器DPU交换信息的阶段
  当配有DPU时,才会有这一阶段。

  4、与网络进行通讯的阶段
  目前的大中型PLC都是用现场总线协议进行大量数据的交换,比如,controllogix使用controlnet,quantum使用MODBUS PLUS,在这一段十进之中,PLC和网络进行数据的交换。

  5、用户程序扫描阶段
  PLC处于运行状态时,一个扫描周期中就包含了用户程序的扫描阶段。该阶段中,根据用户程序中的指令,PLC从输入状态暂存区和其他软元件的暂存区中将有关状态读出,从第一条指令开始顺序执行,每一步的执行结果存入输出状态暂存区。

  6、IO服务扫描阶段
   CPU在内存中设置两个暂存区,一个是输入暂存区(输入映象寄存器),一个是输出暂存区(输出映象寄存器),执行用户程序时,用到的输入值从输入暂存区中取得,结果放在输出暂存区。在输入服务(输入采阳及刷新)中,CPU将实际的输入端的状态读入到输入暂存区;在输出服务(输出刷新与锁存)中,CPU将输出暂存区的值同时传送到输出状态锁存器。

   输入暂存区的数据取决于输入服务阶段各实际输入点的状态,在用户程序执行阶段,输入暂存区的数据不在随输入端的变化而变化,该阶段中,输出暂存区根据执行结果的不同而变化,但输出锁存器内容不变。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普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