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电机星三角启动运行

楼主(2019-01-28):
大家都知道功率大一些的电机一般启动运行为星三角接线方式,主要是考虑大功率电机直接启动电流过大(4~7倍额定电流或更大),这样会造成电动机电流冲击过大,元器件配置也会容量偏大,当然也会对同一线路设备造成电压瞬间降低问题。

其实星三角启动运行有自身好处,也有坏处。下面我们针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

1、星三角启动的有点和缺点有哪些?

2、星三角启动主接触器,热保护继电器,三角接触器和封星接触器大小如何选择?

3、星三角启动电机三项绕组接线方式是怎样的,如何改变电机绕组接线方式改变电机运行方向?

楼主:
欢迎讨论!星三角使用场合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A:
下文呢?胡闹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