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ES2PLC和伺服A2系列CANOPEN通讯示例

楼主(2019-01-28):
公司有台设备需要用到ES2 PLC 和A2伺服驱动器通讯,如何控制伺服电机走绝对控制求完整的通讯案例

网友A:
伺服设置好PR路径,用外部端子触发或485通讯触发。ES系列的不带CANOPEN通讯好像

网友B:
CANOPEN通讯

建议选择台达DVP-10MC或者50MC

网友C:
用汇川的东西!台达他<此处内容被屏蔽>就是垃圾

网友D(2019-03-12):
学习一下啊看看以后能不能用到

网友E:
只会发脉冲,还没有试过走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