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调试步骤及其方法

楼主(2019-01-29):
PLC程序的调试可以分为模拟调试和现场调试两个调试过程,但是在调试过程中到以下步骤,对所有程序理解与修改会有很大帮助的。

1、 把PLC原有程序另存一个, 在另存的程序上作修改。文件命名一个主要的程序名称,标注第几次修改,并加上修改的日期,最好是在文件名外加上简要的修改标题。
2、 用word文件记录修改的年月日。
3、 在日期下面记录修改程序的步骤,增加或是删除了哪些指令等。并在程序的编辑条注释中做记录,以备下次修改。
4、 在word文件中详细记录修改程序的原因,所出现的故障现象是什么,故障是如何排除的。
5、 在word文件中标注修改后所现用的程序全名,包括日期与简要的修改标题。
6、 把过时与现用的程序用,过时文件夹与现用文件夹分开整理,按日期排列。
这样每次所作的修改就有了详细的档案,便于以后的程序修改。现用的程序是标有最近日期的程序。
这样的工作步骤同时也适用于电气图纸的修改。

在此之前首先对PLC外部接线作仔细检查,这一个环节很重要。外部接线一定要准确无误。也可以用事先编写好的试验程序对外部接线做扫描通电检查来查找接线故障。不过,为了安全考虑,最好将主电路断开。当确认接线无误后再连接主电路,将模拟调试好的程序送入用户存储器进行调试,直到各部分的功能都正常,并能协调一致地完成整体的控制功能为止。

7.程序的模拟调试

将设计好的程序写入PLC后,首先逐条仔细检查,并改正写入时出现的错误。用户程序一般先在实验室模拟调试,实际的输入信号可以用钮子开关和按钮来模拟,各输出量的通/断状态用PLC上有关的发光二极管来显示,一般不用接PLC实际的负载(如接触器、电磁阀等)。可以根据功能表图,在适当的时候用开关或按钮来模拟实际的反馈信号,如限位开关触点的接通和断开。对于顺序控制程序,调试程序的主要任务是检查程序的运行是否符合功能表图的规定,即在某一转换条件实现时,是否发生步的活动状态的正确变化,即该转换所有的前级步是否变为不活动步,所有的后续步是否变为活动步,以及各步被驱动的负载是否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调试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情况,对系统各种不同的工作方式、有选择序列的功能表图中的每一条支路、各种可能的进展路线,都应逐一检查,不能遗漏。发现问题后应及时修改梯形图和PLC中的程序,直到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输入量与输出量之间的关系完全符合要求。

如果程序中某些定时器或计数器的设定值过大,为了缩短调试时间,可以在调试时将它们减小,模拟调试结束后再写入它们的实际设定值。

在设计和模拟调试程序的同时,可以设计、制作控制台或控制柜,PLC之外的其他硬件的安装、接线工作也可以同时进行。

8.程序的现场调试

完成上述的工作后,将PLC安装在控制现场进行联机总调试,在调试过程中将暴露出系统中可能存在的传感器、执行器和硬接线等方面的问题,以及PLC的外部接线图和梯形图程序设计中的问题,应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如果调试达不到指标要求,则对相应硬件和软件部分作适当调整,通常只需要修改程序就可能达到调整的目的。全部调试通过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系统就可以投入实际的运行了。

网友A:
全部调试通过后,最好再进行一些异常条件检查。看看出现异常情况或一些难以避免的非法操作,是否会停机保护或是报警提示。进行异常检查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设备与人身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