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伺服电子齿轮设置问题

楼主(2019-01-29):
我是新人,现在想设置发5200个脉冲让伺服电机转一圈,但不知道怎么设置电子齿轮比才能实现,大神们给指点下,谢过了

网友A:
第一: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 设定Q;

第二: 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设定P;

第三:电子齿轮比分子设定N,分母设定M;

上述满足以下方程: P*N/M=Q,求解N/M换算成分数,就是电子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