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内外径如何测量更精准!

楼主(2019-01-29):
  LPBJ1600.4型密封圈测径仪主要由工控机(带蓝鹏测量系统)、控制柜、显示器、结构支架、伺服电机、测外径测头、测壁宽测头、c型架支撑杆、c型架、升降丝杠、转盘、顶杆、顶块、报警单元、通讯、电源线缆等组成。

  工作模式

  先将圆环放在圆盘上(圆盘上有带刻度的限位装置),按下测量开关,电机驱动圆盘转动一周,取出外径的最大值、最小值,同时算出椭圆度,并根据圆环外径与宽度的差值计算出内径。每个工件测量的时间小于20秒,并可根据工件大小调整旋转速度。

  此设备配备蓝鹏测控测量软件,实现超差报警功能、数据分析、存储等功能。

  软件功能

  产品参数设置:可设置产品规格、正负公差等参数。

  系统参数设置:可设置通信端口、冷热系数、系统的校零等。

  数据存储:数据记录,存储时间大于1年。

  历史数据查询:可查询某一时刻的尺寸,时间精确到秒。

  报警设置:可设置超差、超温报警的形式和阈值。

  修正功能:自动或手动修正,当系统误差过大时可用标准量块自我校准(正常情况下不需使用此功能)。

  测量规格自动调整功能:当更换的轧材规格与前规格差距过大时可用规格调整功能自动调整测头至最佳位置。

  技术参数说明

  测量范围: 350-1600mm

  被测物直径:400-1500mm

  外径测量精度:≤0.02mm

  内径测量精度:≤0.08mm

  测量频率:500 Hz(即测量速度为500个截面每秒)

  电源电压:AC 220±15% V ,50Hz

  检测用时:20s

  LPBJ1600.4型密封圈测径仪不仅可以对密封圈进行内外径的测量,对其它圆环来的产品也可以实现外径的测量。

  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吗,欢迎关注“测量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