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mem文件如何打开

楼主(2019-01-29):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Fanuc 18i数控系统备份下来的PMC-SB.MEM文件如何打开,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用发那科PMC梯形图软件打开如果有密码就无法看见,软件上有说明。最好是直接232连接直接下载下来。其他文件可以232,或者SF PC卡备份,下载方法与232相同,只是传输口不同设置下就可以了。备份的东西如果是维修备份没必要去打开,因为每台机器是不同的,在机器修改的话系统上就直接能修改。每次修改后boot系统备份下就可以,不需要去看见实际的梯形图。所以也不需要PMC软件,系统上面直接看,除非需要设计把它做蓝本。

楼主(2019-07-24):
引用 网友A:
用发那科PMC梯形图软件打开如果有密码就无法看见,软件...

已解决,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