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有哪些实用的技巧?

楼主(2019-01-29):
  CAD是一款比较复杂的软件,相应从入门到精通教程也非常多。不过这些教程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系统地单独介绍每一个命令,很少有针对我们画图中实际遇到的情景讲述的教程,下面我通过浩辰CAD软件给大家介绍一些实际当中经常运用到的有用技巧。

  1.如何替换找不到的原文字体?

  复制要替换的字库为将被替换的字库名,如:打开一幅图,提示未找到字体jd,你想用hztxt.shx替换它,那么你可以去找浩辰CAD字体文件夹(font)把里面的hztxt.shx 复制一份,重新命名为jd.shx,然后在把jd.shx放到font里面,在重新打开此图就可以了。以后如果你打开的图包含jd这样你机子里没有的字体,就再也不会不停的要你找字体替换了。

  2.如何删除顽固图层?

  方法1:将无用的图层关闭,全选,COPY 粘贴至一新文件中,那些无用的图层就不会贴过来。如果曾经在这个不要的图层中定义过块,又在另一图层中插入了这个块,那么这个不要的图层是不能用这种方法删除的。

  方法2: 冻结顽固图层以外的其他所有图层,然后Ctrl+A选中所有内容删除,然后将图层解冻,执行pu命令即可。如果此方法依然无法删除则说明该顽固图层无法被删除。

  3.打开旧图遇到异常错误而中断退出怎么办?

  新建一个图形文件,而把旧图以图块形式插入即可。

  4.在浩辰CAD中插入EXCEL表格的方法。

  复制EXCEL中的内容,然后在CAD中点编辑(EDIT)--选择性粘贴(PASTE SPECIAL)--GCAD图元--确定--选择插入点—插入后炸开即可。

  5.在Word文档中插入浩辰CAD图形的方法。

  可以先将浩辰CAD图形拷贝到剪贴板,再在Word文档中粘贴。须注意的是,由于浩辰CAD默认背景颜色为黑色,而Word背景颜色为白色,首先应将浩辰CAD图形背景颜色改成白色(工具-选项-显示-颜色)。另外,浩辰CAD图形插入Word文档后,往往空边过大,效果不理想,可以利用Word图片工具栏上的裁剪功能进行修整,空边过大问题即可解决,如图所示。

  8.浩辰CAD中的工具栏不见了怎么办?

  点工具——选项——配置——重置;将CAD工具栏重置为原始状态

  9.如何关闭CAD中的*BAK文件?

  工具——选项,选“打开和保存”选项卡,再在对话框中将“每次保存均创建备份”即“CREAT BACKUP COPY WITH EACH SAVES”前的对钩去掉。

  10.如何调整浩辰CAD中绘图区左下方显示坐标的框?

  按F6键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