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使用的问题,新人求科普

楼主(2019-01-30):
单位使用的电机铭牌上额定频率是50HZ,但是使用的变频器的频率输出范围是0-400Hz,如果将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调到超过50Hz,对电机运行有影响吗??

网友A:
变频器的频率超过电机的额定频率时,电机的转速就会随着频率的提高而提高,但电机的转距将有所下降.如果变频器的的各项指标参数随着所带电机的指标参数设置正确,除电机的转距有所下降外,其他的电机性能都没有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