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机对拖,一台电机工作在负载力矩模式的话如何保证力矩正常

楼主(2019-01-30):
对拖系统中,如果其中一台工作在转矩模式,即负载模式,另一台工作在电动模式,力矩模式的电机施加力的方向与电动模式的运行方向相反,此时该如何工作呢?转矩模式的电机相当于发电状态,此时对该电机的驱动器是否有影响?需要再加一套整流系统实现能量回馈?两套如何协调工作呢?

网友A:
这是要干嘛?测电机转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干嘛?测电机转矩吗?

不是,是给拖动系统加载,加载的那个电机感觉相当于发电模式,不知道如何处理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是要干嘛?测电机转矩吗? ...

没懂

网友B:
共直流母线……节能!好像测试逆变器的平台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共直流母线……节能!好像测试逆变器的平台就是这么做的。

如果是变频器共用母线系统可以实现制动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