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上的空调和温度显示

楼主(2019-01-30):
电柜空调

温度和湿度显示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北方的控制柜吧,南方的控制柜加装空调一般湿度都在30%左右,没有加装空调的甚至高达80%得都有遇到,正常都在4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北方的控制柜吧,南方的控制柜加装空调一般湿度...

是的,北方的控制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北方的控制柜吧,南方的控制柜加装空调一般湿度...

网友C(2019-04-11):
无回帖,不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