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接地?怎么抗干扰?

楼主(2019-01-30):
现场有5台变频器、1PLC和1触摸屏,以太网通讯暂时没遇到过干扰

但是485和232经常遇到干扰,触摸屏无反应啊或者PLC和变频器的通讯超时啊

怎么来接地呢?屏蔽线的屏蔽层怎么接?

PLC的接地和电机的接地可以接到一起?如果不接到一起拿怎么接?

网友A:
电源部分的接地——接电源地;

屏蔽网接地:变频器动力线屏蔽网接电源地,通讯线屏蔽网接数字地最佳,没有数字地线宁可空着不接也不能接电源地;

网友B:
变频器地线和PLC地线不能接种一起。由于变频器高频会干扰设备。做好防护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地线和PLC地线不能接种一起。由于变频器高频会干...

嗯 ,很多时候PLC和仪表的接地都和电源的接地接到一起了,但是如果不接到一起,也没有单独的数字地啊?数字地怎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的接地——接电源地;屏蔽网接地:变频器动力线屏...

嗯 ,很多时候PLC和仪表的接地都和电源的接地接到一起了,但是如果不接到一起,也没有单独的数字地啊?数字地怎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