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出现故障处理维修办法

楼主(2019-01-31):
在对变频器维修时首先要清楚变频器配置的外围设备和起到的作用。如图:

1-电源变压器T2-电源侧断路器QF 3-电磁接触器1KM

4-无线电噪声滤波器FIL 5-电源侧交流电抗器1ACL

6-制动电阻R7—电动机侧电磁接触器2KM

8-工频电网切换用接触器3KM9-电动机侧交流电抗器2ACL

根据变频器维修中出现的故障,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变频器哪里出现损坏。在变频器维修中,我们把维修分成:外围器件维修和变频器本身维修。

①外围器件维修外围器件维修时,先检查与变频器相连的交流接触器、制动电阻、断路器等,看看这些器件能不能正常工作;

②变频器维修测量与变频器相关的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③接入变频器的三相电有无短路或虚接的情况。

变频器外围器件维修时要特别注意线路的虚接问题。如果线路虚接,启动变频器时可能不能启动,情况严重的可能损坏变频器本身。

变频器维修前面谈过变频器的基本结构:

(1) 遇到损坏的变频器时,先使用万用表初步检查 如已确定是变频器内出现故障时,首先检查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是否完好。如果整流模块损坏,在以后的维修中就要注意各种板卡是否有损坏;如果逆变模块损坏,就要检查驱动板卡是否完好。

(2)当变频器内部的lGBT 发生爆裂现象时,驱动板一定要更换。当变频器内部的lGBT 损坏但外观良好时,再观察驱动板有没有明显的损坏,尤其是电容和模块。如果没有明晰的损坏,则要对驱动板进行测量。用数字表1~4KΩ 档对每组触发线(为红、白双绞线)进行测量,观察其平衡度,偏差在1~2Ω是属于正常!由于驱动板内部没有参数,检测器件的检查确定驱动板没有问题后,把驱动板装到机器上,带电机试一下。如果检测器件损坏,则会有报警出现,这样就可以更换检测器件。http://www.cncs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