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运行中出现了问题如何处理

楼主(2019-01-31):
1.plc输入与输出

  一只小小的PLC灵活地控制着一个复杂系统,所能看到的是上下两排错开的输入输出继电 器接线端子、对应的指示灯及PLC编号,就像一块有数十只脚的集成电路。任何一个人如果 不看原理图来检修故障设备,会束手无策,查找故障的速度会特别慢。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 根据电气原理图绘制一张表格,贴在设备的控制台或控制柜上,标明每个PLC输入输出端子 编号与之相对应的电器符号,中文名称,即类似集成电路各管脚的功能说明。

  有了这张输入 输出表格,对于了解操作过程或熟悉本设备梯形图的电工就可以展开检修了。但对于那些对 操作过程不熟悉,不会看梯形图的电工来说,就需要再绘制一张表格:PLC输入输出逻辑功 能表。

  该表实际说明了大部分操作过程中输入回路(触发元件、关联元件)和输出回路(执 行元件)的逻辑对应关系。实践证明如果你能熟练利用输入输出对应表及输入输出逻辑功能 表,检修电气故障,不带图纸,也能轻松自如。

  2.输入回路检修

  判断某只按扭、限位、线路等输入回路的好坏,可在PLC通电情况下(**在非运行状态 ,以防设备误动作),按下按扭(或其他输入接点),这时对应的PLC输入点端子与公共端 被短接,按扭所对应的PLC输入指示灯亮,说明此按扭及线路正常。灯不亮,可能按扭坏、 线路接触不良或者断线。

  若进一步判断,按扭如果是好的,那么用万用表的一根表笔,一头 接PLC输入端的公共端,另一头接触所对应的PLC输入点(上述操作要小心,千万不要碰到22 0V或110V输入端子上)。此时指示灯亮,说明线路存在故障。指示灯不亮,说明此PLC输入 点已损坏(此情况少见,一般强电入侵所致)。

  3.输出回路检修

  对于PLC输出点(这里仅谈继电器输出型),若动作对象所对应的指示灯不亮,在确定PL C在运行状态下,那么说明此动作对象的PLC输入输出逻辑功能没有满足,也就是说输入回路 出故障,按前面讲的,检查输入回路。

  若所对应的指示灯亮,但所对应的执行元件如电磁阀 、接触器不动作,先查电磁阀控制电源及保险器,最简便的方法,用电笔去量所对应PLC输 出点的公共端子。电笔不亮,可能对应保险丝熔断等电源故障。电笔亮,说明电源是好的, 所对应的电磁阀、接触器、线路出故障。

  排除电磁阀、接触器、线路等故障后,仍不正常, 就利用万用表一只表笔,一头接对应的输出公共端子,另一头接触所对应的PLC输出点,这 时电磁阀等仍不动作,说明输出线路出故障。如果这时电磁阀动作,那么问题在PLC输出点 上。由于电笔有时会虚报,可用另一种方法分析,用万用表电压档量PLC输出点与公共端的 电压,电压为零或接近零,说明PLC输出点正常,故障点在外围。若电压较高,说明此触点 接触电阻太大,已损坏。

  另外,当指示灯不亮,但对应的电磁阀、接触器等动作,这可能此 输出点因过载或短路烧牢。这时应把此输出点的外接线拆下来,再用万用表电阻档去量输出 点与公共端的电阻,若电阻较小,说明此触点已坏,若电阻无穷大,说明此触点是好的,应 是所对应的输出指示灯已坏。

  4.程序逻辑推断

  现在工业上经常使用的PLC种类繁多,对于低端的PLC而言,梯形图指令大同小异,对于 中高端机,如S7-300,许多程序是用语言表编的。实用的梯形图必须有中文符号注解,否则 阅读很困难,看梯形图前如能大概了解设备工艺或操作过程 ,看起来比较容易。

  若进行电 气故障分析,一般是应用反查法或称反推法,即根据输入输出对应表,从故障点找到对应PL C的输出继电器,开始反查满足其动作的逻辑关系。经验表明,查到一处问题,故障基本可 以排除,因为设备同时发生两起及两起以上的故障点是不多的。

  5.PLC自身故障判断

  一般来说,PLC是极其可靠的设备,出故障率很低,但由于外部原因,也可导致PLC损坏 。

  1、一只工作电源为220V的接近开关,其输入PLC信号触点两根引线与接近开关的220V的电 源线共用一根4 芯电缆,一次该接近开关损坏,电工更换时,错把电源的零线与输入的PLC 的公共线调错,导致送电时烧坏了3路PLC输入点。

  2、一次系统电源变压器零线排因腐蚀而中断,导致接入PLC220V电源升到380V,烧坏了PL C底部的电源模块,后整改时增加了380/220V的隔离控制变压器。

  3、西门子S7-200的PLC输出公共端标1L、2L等,工作电脑为AC L1 N 表示,+24V 电源为L+M 表示对初学者或经验不足者容易搞错。如果错把L+M当作220V电源端子,送电瞬间即将烧坏 PLC24V电源。

  PLC、CPU等硬件损坏或软件运行出错的概率几乎为零,PLC输入点如不是强电入侵所致,几乎也不会损坏,PLC输出继电器的常开点,若不是外围负载短路 或设计不合理,负载电流超出额定范围,触点的寿命也很长。

  因此,我们查找电气故障点,重点要放在PLC的外围电气元件上,不要总是怀疑PLC硬件或程序有问题,这对快速维修好故 障设备、快速恢复生产是十分重要的,因此PLC控制回路的电气故障检修,重点 不在PLC本身,而是PLC所控制回路中的外围电气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