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AD角度标注转换成"度/分/秒"的形式?

楼主(2019-01-31):
  在浩辰CAD软件中,想要将一个角度标注改为"度/分/秒"表示应该怎么操作呢?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操作步骤。

  1、打开浩辰CAD,有如图所示所示的一个角度标注,现将其改为"度/分/秒"表示。

  2、输入修改命令“d”,回车,进入样式管理面板,找到标注样式(默认为当前样式),点击右侧修改。

  3、找到主单位——单位格式,点击下拉菜单,选择"度/分/秒"。

  7、完成设置,点击确认退出,完成修改,效果如图所示。

  以上就是将CAD角度标注转换成"度/分/秒"表现形式的操作教程,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网友A:
个人认为稳文雅一点就是脱裤子放屁,粗一点就是去他妈滴

网友A:
需要知道:我们在计算时都是一个单位才能够计算,搞什么度分秒最终还需要换算为度数值,我实在无语这种垃圾功能

网友A:
火星气候探测者号没换运算单位 终成大错使命:NASA开发了火星气候宇宙飞船项目来研究火星的气候,并为两个火星表层探测器转播无线信号。失败:宇宙飞船重要的运算单元出错被认为是此次失败的原因 计划小组的一位成员使用英制计量单位,而不是NASA运用的公制计量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