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油回路的故障维修

楼主(2019-01-31):
产生供油回路不输出压力油的故障。

①故障分析及处理过程该液压泵为限压式变量叶片泵,换向阀为三位四通M型电磁换向阀。启动液压系统,调节溢流阀,压力表指针不动作,说明无压力;启动电磁阀,使其置于右位或左位,液压缸均不动作。

电磁换向阀置于中位时,系统没有液压油回油箱。检测溢流阀和液压缸,其工作性能参数均正常。而液压系统没有压力油输出,显然液压泵没有吸进液压油,其原因可能会有:液压泵的转向不对;吸油滤油器严重堵塞或容量过小:油液的黏度过高或温度过低;吸油管路严重漏气;滤油器没有全部浸入油面以下或油箱液面过低;叶片在转子槽中卡死;

液压泵至油箱液面高度大于500mm等。经检查,泵的转向正确,滤油器工作正常,油液的黏度、温度合适,泵运转时无异常噪声,说明没有过量空气进入系统,泵的安装位置也符合要求。将液压泵解体,检查泵内各运动副,叶片在转子槽中滑动灵活,但发现可移动的定子环卡死于零位附近。

变量叶片泵的输出流量与定子相对转子的偏心距成正比。定子卡死于零位,即偏心距为零,因此泵的输出流量为零。具体说,叶片泵与其他液压泵一样都是容积泵,吸油过程是依靠吸入腔的容积逐渐增大,形成部分真空,液压油箱中液压油在大气压力的作用下,沿着管路进入泵的吸入腔,若吸入腔不能形成足够的真空(管路漏气,泵内密封破坏),或大气压力和吸入腔压力差值低于吸油管路压力损失(过滤器堵塞,管路内径小,油液黏度高),或泵内部吸油腔与排油腔互通(叶片卡死于转子槽内,转子体与配油盘脱开)等因素存在,液压泵都不能完成正常的吸油过程。

液压泵压油过程是依靠密封工作腔的容积逐渐减小,油液被挤压在密封的容积中,压力升高,由排油口输送到液压系统中。

由此可见,变量叶片泵密封的工作腔逐渐增大(吸油过程),密封的工作腔逐渐减小(压油过程),完全是由于定子和转子存在偏心距而形成的。当其偏心距为零时,密封的工作腔容积不变化,所以不能完成吸油、压油过程,因此上述回路中无液压油输入,系统也就不能工作。

②故障排除的步骤将叶片泵解体,清洗并正确装配,重新调整泵的上支承盖和下支承盖螺钉,使定子、转子和泵体的水平中心线互相重合,使定子在泵体内调整灵活,并无较大的上下窜动,从而避免定子卡死而不能调整的故障。

网友A:
文章不错,如有图和操作步骤那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