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使能和安全转矩关断STO的区别

楼主(2019-02-01):
(1)用的是PHASE伺服电机,有一个驱动器准备好信号,那么是伺服准备好了,我才能使能,还是我使能后,它才会输出准备好的信号?

(2)如果我在电机运行时,断开使能开关,那么伺服电机会不会停止?这种方法能不能实现电机急停?有什么危害?

    如果能实现急停,那么这个方法和安全转矩关断功能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1、一般来说,是伺服准备好了,你再使能。不过,你提前使能了,也无所谓,反正伺服自己没准备好的时候,你让他 使能,它也“能”不了

2、通常不建议在电机运行中断使能,这样的操作有两种潜在的风险:

a、电机不受控,是靠外部阻力减速停止,要过多长时间停止,停在什么位置上是个没谱的事情,如果是没有配重、抱闸的重力负载,就停不下来了,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机械冲击;

b、电机在减速过程中,自己会产生电压,如果外部阻力很大,或者有抱闸的机构减速很快,这个电压会很高,对驱动器造成冲击。在受控减速过程中,这个冲击一样存在,但是驱动器内专门的电路处理它(一旦减速太快驱动器也会报警),而在断开使能的情况下,这些电路一般是不工作的。

这种方式能不能实现急停,看你外部机械结构,让它会不会停、够不够急。

有什么危害,上面说了,如果停的不够急,可能撞机器,如果停的够急,可能毁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来说,是伺服准备好了,你再使能。不过,你提前使...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来说,是伺服准备好了,你再使能。不过,你提前使...

您好,想再请教一下,如果我直接切断伺服驱动器的主电源,但是不断开控制电源和使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A:
您好,想再请教一下,如果我直接切断伺服驱动器的主电源,但是不断开控制电源和使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原则上,驱动器一定会报警、停车。但是没特意玩过这么高级的动作,调试的时候遇上过几次,也都是意外情况,没有注意仔细观察细节。这个时候电机的主动刹车还是被动停止的,电机的动力线的开放的还是的短路的,真没有把握。甚至不敢确认,不同厂家的伺服表现是不是一致的。

网友B(2019-08-01):
你好,请问你们是做什么设备的,用到菲仕PHASE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