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调试记录——库存电气元件

楼主(2019-02-01):
电柜开始进入调试状态,分享我遇到第一个坑。

欧姆龙CPM2AH链接欧姆龙触摸屏NB7W-TW00B,把电脑的上的触摸屏文件下载到触摸屏里面,结果所有的触摸屏按钮是PLC地址都没有显示,后来经过一番处理。才知道原来是欧姆龙这款触摸屏必须链接PLC,和PLC进行通信,必须通信上才会有显示,要不触摸屏上按钮凡是PLC地址的都不会有显示,重新链接PLC后,问题排除。

未完待续,这个帖子,不是定期更新,因为过节,比较忙,请大家理解,我会坚持更新的。

网友A:
欢迎继续更新哈

楼主:
接续上文

欧姆龙变频器200V和400的原来我们都是变频器面板控制(变频器已经停产了

,变频停产,库存变频器说明书也没有了,只能从网上找了一本说明书看看),后来准备改为外部硬线控制,如图微信截图_20190213174824.png

参照这个变频器说明书上图进行了电气原理图设计。

变频器200V和400V都是这样控制方式(实际图纸是用EPLAN画的,但是由于单位管制原因,我在这里只能使用CAD制图来展示)

结果出现了200V系列变频器可以通过外部硬接线控制启停,但是400V系列的变频器不能出现,现场调试一脸蒙圈。

因为是库存的旧的变频器,首先怀疑是坏了,又在库里找了一款相同的400V系列的变频器,但是装上去还是不行。带着疑惑的心态,在网上找了另外一款说明书,重新查看变频器设计方案,找到这种设计参考图,如图

微信截图_20190213174747.png这里3线我认为是400V系列,参照此图重新设计图纸

400V系列变频器外部硬接线改成这样的控制方式,变频器才能正常启停控制。

库存产品,说明书不好找,设计人员不细心,造成后续工作的麻烦。这是调试过程中的第二个坑,

未完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继续更新哈

已经开始更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续上文欧姆龙变频器200V和400的原来我们都是变频器面板控制(变频器已经停产了,变频停产,库存变频器说明书也没有了,只能从网上找了一本说明书看看),后来准备改为外部硬线控制,如图参照这个变频器说明书上图进行了电气原理图设计。变频器200V和400V都是这样控制方式(实际图纸是用EPLAN画的,但是由于单位管制原因,我在这里只能使用CAD制图来展示)结果出现了200V系列变频器可以通过外部硬接线控制启停,但是400V系列的变频器不能出现,现场调试一脸蒙圈。因为是库存的旧的变频器,首先怀疑是坏了,又在库里找了一款相同的400V系列的变频器,但是装上去还是不行。带着疑惑的心态,在网上找了另外一款说明书,重新查看变频器设计方案,找到这种设计参考图,如图这里3线我认为是400V系列,参照此图重新设计图纸400V系列变频器外部硬接线改成这样的控制方式,变频器才能正常启停控制。库存产品,说明书不好找,设计人员不细心,造成后续工作的麻烦。这是调试过程中的第二个坑,未完待续,

外部控制也是拿中继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接续上文欧姆龙变频器200V和4...

是的,具体内容控制是这样的

就是这这么个流程,PLC控制继电器线圈,继电器开点闭点控制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说明书不好找,设计人员不细心,造成后续工作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不好找,设计人员不细心,造成后续工作的麻烦

电气设计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稍不小心就掉坑了

楼主:
终于搞定了,上传了我最近的调试视频

https://user.qzone.qq.com/362176248/infocenter

网友C:
为你点赞,东泽调试项目心得很有经验!

楼主:
分享我的编写程序,和上面的视频是匹配的程序

网友D(2019-03-04):
后文还更不呀

网友E:
学到了,顶一个

网友A:
等着楼主继续更新

网友F: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G:
学习看看,还更新么

网友H:
不写了呀,有后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写了呀,有后文吗

正在酝酿中

网友I:
不写了呀,有后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写了呀,有后文吗不写了呀,有后文吗

有的,马上更新。

楼主:
QQ图片20190328165607.png设备工艺要求进料一次进10,下个9个,下一次进10个,依次类推,我首先想到了三菱交替输出指令ALT指令,但是遗憾的是欧姆龙PLC里面没有这个指令,只能自己编写一下了。

网友J(2019-04-03):
后面还有没

楼主:
后面没有了,大家不要在问了,最近在酝酿新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等着看看呢

计划这个星期开始,发帖到我在现场板块

内容是台达伺服驱动器内部位置控制,

网友L:
电气设计不容易

网友M:
为楼主乐于分享的精神点赞

网友N(2019-05-23):
因为精彩,所以分享,因为真实,所以感动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感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Q(2019-10-01):
辛苦工控,设计不易。

网友R(2019-11-01):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S:
写的不错,很值得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T(2019-12-01):
楼主可以的,感谢分享,自己也吸收下经验

网友U(2020-07-06):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V: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