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系统的故障诊断与维护

楼主(2019-02-03):
气动系统的故障诊断与维护

由于气动装置的气源容易获得,且结构简单,工作介质不污染环境,工作速度快,动作频率高,因此在数控机床上也得到广泛应用,通常用来完成频繁启动的辅助工作,如机床防护门的自动开关,主轴锥孔的吹气,自动吹屑清理定位基准面等。部分小型加工中心依靠气液转换
装置实现机械手的动作和主轴松刀。

(1)气动系统维护的要点

①保证供给洁净的压缩空气压缩空气中通常都含有水分、油分和粉尘等杂质。水分会使管道、阀和汽缸腐蚀;油分会使橡胶、塑料和密封材料变质;粉尘造成阀体动作失灵。选用合适的过滤器,可以清除压缩空气中的杂质,使用过滤器时应及时排除积存的液体,否则当积
存液体接近挡水板时,气流仍可将积存物卷起。

②保证空气中含有适量的润滑油  大多数气动执行元件和控制元件都要求适度的润滑。

如果润滑不良将会发生以下故障。
    a.由于摩擦阻力增大而造成汽缸推力不足,阀芯动作失灵。
    b.由于密封材料的磨损而造成空气泄漏。
    c.由于生锈造成元件的损伤及动作失灵。

润滑的方法一般采用油雾器进行喷雾润滑,油雾器一般安装在过滤器和减压阀之后。油雾器的供油量一般不宜过多,通常每lOm3的自由空气供ImL的油量(即40~50滴油)。检查润滑是否良好的一个方法是:找一张清洁的白纸放在换向阀的排气口附近,如果阀在工作3~4
个循环后,白纸上只有很轻的斑点时,则表明润滑是良好的。

③保持气动系统的密封性漏气不仅增加了能量的消耗,也会导致供气压力的下降,甚至造成气动元件工作失常。严重的漏气在气动系统停止运行时,由漏气引起的响声很容易发现;轻微的漏气则利用仪表,或用涂抹肥皂水的办法进行检查。

④保证气动元件中运动零件的灵敏性  从空气压缩机排出的压缩空气,包含有粒度为0.01~0.08ym的压缩机油微粒,在排气温度为120~220℃的高温下,这些油粒会迅速氧化,氧化后油粒颜色变深,黏性增大,并逐步由液态固化成油泥。这种微米级以下的颗粒,一般过滤器无法滤除。

当它们进入到换向阀后便附着在阀芯上,使阀的灵敏度逐步降低,甚至出现动作失灵。为了清除油泥,保证灵敏度,可在气动系统的过滤器之后,安装油雾分离器,将油泥分离出来。此外,定期清洗阀也可以保证阀的灵敏度。

⑤保证气动装置具有合适的工作压力和运动速度  调节工作压力时,压力表应当工作可
靠,读数准确。减压阀与节流阀调节好后,必须紧固调压阀盖或锁紧螺母,防止松动。

(2)气动系统的点检与定检

①管路系统的点检主要是对冷凝水和润滑油的管理。冷凝水的排放,一般应当在气动装置运行之前进行。

但是当夜间温度低于O℃时,为防止冷凝水冻结,气动装置运行结束后,应开启放水阀门排放冷凝水。补充润滑油时,要检查油雾器中油的质量和滴油量是否符合要求。此外,点检还应包括检查供气压力是否正常,有无漏气现象等。

②气动元件的定检主要内容是彻底处理系统的漏气现象,如更换密封元件,处理管接头或连接螺钉松动等,定期检验测量仪表、安全阀和压力继电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