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点检概念及详细方案

楼主(2019-02-03):
应用在工业生产中的DCS系统,必然会因为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系统性能下降。比如环境温度不合适导致的温漂现象;比如因氧化现象导致接触电阻过大,进而导致接地系统性能下降;比如环境湿度过大、腐蚀性气体、灰尘等原因导致的硬件损坏;比如因为一些不正确操作导致的软件功能损坏。……

因此必须定期对DCS系统进行全面的检查和维修,尤其是可能引起系统故障的关键点进行检测和必要的部件更换,目的是将系统故障消除在萌芽状态,延长系统使用寿命,保证DCS系统长期、安全、稳定运行。

一、中控室环境检查

1.检查空调运转情况:温度要求16-25℃,湿度要求40%-90%。

2.检查清洁状况:门窗应关好,注意防尘。电缆的孔洞要求密封。

3.检查操作台安装情况:应牢固没有振动。

4.检查操作台内电源插座情况:插座的连接应可靠,簧片没有失去弹性。

5.检查防静电地板情况:地板的支架应连接可靠稳固。

二、电子间环境检查

1.检查空调运转情况:温度要求16-25℃,湿度要求40%-90%。。

2.检查清洁状况:门窗应关好,注意防尘。电缆的孔洞要求密封。

3.检查防静电地板情况:地板的支架应连接可靠稳固。

4.检查控制柜安装情况:应牢固没有振动。

5.检查服务器柜内电源插座情况:插座的连接应可靠,簧片没有失去弹性。

6.检查电磁干扰情况:电子间内不允许使用电焊机、冲击钻;机柜周围3米范围内不能使用无线通讯设备。

三、系统供电检查

检查DCS的厂用电电源:要求电压单相AC200V~AC250V,频率50HZ±1HZ。

检查系统的UPS供电,要求输出电压AC220V±1%,频率稳定度50HZ±1HZ。

检查电源切换装置:回路指示灯是否正常,输出线编号是否正确,标牌是否完整,接线端子是否发热。

四、系统接地检查

1.操作台:操作台要求接地,台内插座的地线要求接地,均为保护地。

2.IT设备:计算机主机的外壳、服务器的外壳和交换机的外壳必须接保护地。

3.电源柜:柜体要求接地,为保护地。

4.服务器柜:柜体要求接地,柜内插座的地线要求接地,均为保护地。

5.控制柜:柜体要求接地,为保护地;柜内信号线的屏蔽层必须在柜内单端接地,为屏蔽地。屏蔽地严禁串联!

6.安全栅柜:柜体要求接地,为安全地;安全栅需要本安接地,接地必须单独设置,不允许和其他地合并,为安全栅地。

7.UPS电源的接地检查: 外壳接地,输出地线接地,均为保护地。

8.以上设备接地电阻检查。

五、系统清灰

1.使用吹吸风机、抹布、毛刷等工具对操作台、显示器、计算机主机、键盘、交换机、光纤收发器及同类设备、机柜、散热风扇、主控单元、电源、模块等设备进行清灰。

2.使用超声波清洗仪对模块板卡进行清灰。(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本项检查)

3.更换损坏的机柜散热风扇和机柜滤网。

六、控制柜检查

1. I/O柜的检查

1)检查清洁:柜门的防尘滤网积灰是否严重,必要时更换。

2)检查照明:必要时更换。

3)检查风扇运转情况:是否转动,有无异常声音,如果不转,检查是风扇还是线路原因,必要时处理或更换。

4)检查主控机笼背面的网线接口,看是否有接线松动,如有要进行紧固。

5)检查主控制器的前面板,各指示灯是否正常。

6)检查模块端子接线是否正确,不能有松动。

7)检查系统柜内设备的腐蚀情况。

8)检查柜子内部设备的发热情况。

9)检查和记录I/O柜内所有设备的硬件信息。

10)检查柜内机笼的安装和接线是否合格。

11)检查电源分配器状态是否正常。

12)电源检查:检查电源模块的安装、外观、性能、和冗余功能是否合格。

13)主控单元检测:检查主控单元模块的安装、外观、硬件质量、负荷、掉电保护功能和冗余功能是否合格。

14)模块检查:对模块精度进行检查和校验;AI(4~20mA)类模块精度要求在1‰以内,RTD、TC、AO类模块精度要求在2‰以内,DI、DO模块要求通道通断快速准确。对超出精度要求的模块进行校正。

15)对系统保护功能进行检查;

2.安全栅柜的检查

1)检查清洁:柜门的防尘滤网积灰是否严重,必要时更换。

2)检查照明:必要时更换。

3)检查风扇运转情况:是否转动,有无异常声音,如果不转,检查是风扇还是线路原因,必要时处理或更换。

4)检查标识是否齐全、接线是否松动。

5)检查系统柜内设备的腐蚀情况。

6)检查柜子内部设备的发热情况。

3.端子柜的检查

    同安全栅柜

4.继电器柜的检查

    同安全栅柜

七、计算机检查

1.操作站检查

1)检查主机,看电源风扇是否运转,有无异常声音,机箱散热是否良好。

2)检查主机的指示灯状态。

3)检查主机电源是否有积灰。

4)检查鼠标和键盘状态,应能操作灵活。

5)检查网络端口,看是否松动,水晶头卡件是否完好,网卡指示灯是否正常工作。

6)检查显示器数据和电源接口两头是否牢固,对螺丝进行紧固。

7)检查设备管理器,查看设备是否正常,驱动是否完整,有没有报警信息。

8)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CPU使用率和内存占用率。

9)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系统资源占用情况,有没有可疑进程,检查是否有其他无用的程序在运行。

10)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内存 ,看是否有内存泄露情况。

11)检查事件查看器,查看系统错误情况。

12)检查事件查看器,查看应用程序错误情况。

13)检查系统服务,查看服务的启动状态和启动方式。

14)检查磁盘管理,看历史数据盘的容量是否满足,以及系统盘的可用空间是否足够。

15)检查操作系统软件并备份。

16)备份本机驱动。

2.服务器检查

1)检查主机,看电源风扇是否运转,有无异常声音,机箱散热是否良好。

2)检查主机的指示灯状态。

3)检查主机电源是否有积灰。

4)检查鼠标和键盘状态,应能操作灵活。

5)检查网络端口,看是否松动,水晶头卡件是否完好,网卡指示灯是否正常工作。

6)检查显示器数据和电源接口两头是否牢固,对螺丝进行紧固。

7)检查设备管理器,查看设备是否正常,驱动是否完整,有没有报警信息。

8)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CPU使用率和内存占用率。

9)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系统资源占用情况,有没有可疑进程,检查是否有其他无用的程序在运行。

10)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内存 ,看是否有内存泄露情况。

11)检查事件查看器,查看系统错误情况。

12)检查事件查看器,查看应用程序错误情况。

13)检查系统服务,查看服务的启动状态和启动方式。

14)检查磁盘管理,看历史数据盘的容量是否满足,以及系统盘的可用空间是否足够。

15)检查服务器及磁盘阵列的运行状态指示灯是否异常。

16)检查操作系统软件并备份。

17)备份历史趋势。

18)备份本机驱动。

3.工程师站检查

1)检查主机,看电源风扇是否运转,有无异常声音,机箱散热是否良好。

2)检查主机的指示灯状态。

3)检查主机电源是否有积灰。

4)检查鼠标和键盘状态,应能操作灵活。

5)检查网络端口,看是否松动,水晶头卡件是否完好,网卡指示灯是否正常工作。

6)检查显示器数据和电源接口两头是否牢固,对螺丝进行紧固。

7)检查设备管理器,查看设备是否正常,驱动是否完整,有没有报警信息。

8)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CPU使用率和内存占用率。

9)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系统资源占用情况,有没有可疑进程,检查是否有其他无用的程序在运行。

10)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内存 ,看是否有内存泄露情况。

11)检查事件查看器,查看系统错误情况。

12)检查事件查看器,查看应用程序错误情况。

13)检查系统服务,查看服务的启动状态和启动方式。

14)检查磁盘管理,看历史数据盘的容量是否满足,以及系统盘的可用空间是否足够。

15)检查操作系统软件并做备份。

16)备份系统组态。

17)备份通讯组态、程序、设置等。

18)备份本机驱动。

4.网络设备检查

1)检查交换机:电源插头是否插紧,各种指示灯是否正常。

2)检查网线:接头是否松动,保护套管是否脱落,水晶头卡扣是否可用。

3)检查光端机:光端机指示灯是否正常。

4)检查光缆:光缆端口是否接好,卡扣是否卡好。

5)检查其他附件:跳线、光纤盒、法兰等

6)检查系统状态图画面上网络的颜色是否正常,网络正常时的颜色应该为绿色。

7)检查设备日志中是否有网络故障的信息记录。

8)检查网络标识是否正确和对应。

八、DCS系统软件检查

1)向运行人员了解控制系统的运行状况。

2)检查系统状态图,看DCS系统各个部分运行是否正常。

3)检查工艺画面上数据刷新和操作是否正常。

4)检查系统时钟和时钟同步设置。

5)检查主控单元、操作站和服务器的负荷,检查系统负荷是否合格。

6)检查工艺报警日志、设备报警日志、SOE报警日志看是否有系统报警信息。

7)检查操作日志和全日志,看是否有不良操作记录。

8)检查DCS系统在运行期间的组态修改记录。包括点名修改记录、信号强制记录、量程修改记录、报警上下限修改记录、PID参数或其他重要参数的修改记录。

9)检查DCS系统日志信息。

10)对系统组态、控制参数、PID参数等进行备份和更新。

11)检查必须的支持软件是否安装,版本是否合适。

12)检查双机监控设置是否正确。

13)启动操作站软件,启动过程中应无异常,无出错信息。

14)检查操作员站、服务器站、工程师站的软件版本是否正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