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知识-电机的运行操作

楼主(2019-02-04):
电气知识 - 电机的运行操作

 1、电动机启动前的准备

(1)为了保证电动机正常、安全地启动,一般启动前应做好下述准备工作:

①检查电源是否有电,电压是否正常,若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不宜启动;

②启动器是否正常,如零部件有无损坏,使用是否灵活,触头接触是否良好,接线是否正确、牢固等;

③熔丝规格大小是否合适,安装是否牢固,有无熔断或损伤;

④电动机接线板上接头有无松动或氧化;

⑤检查传动装置,如皮带松紧是否合适,连接是否牢固,联轴器的螺栓、销子是否紧固等;

⑥检查电动机及启动电器外壳是否接地,接地线有无断路,接地螺栓是否松动、脱落等;

⑦搬开电动机周围的杂物并清除机座表面的灰尘、油垢等;

⑧检查负载机械是否妥善地做好了启动准备。

(2)对于未使用过或长时间停用的电动机,安装、启动前除要做好上述准备工作外,还应检查下述项目:

①详细核对电动机铭牌上所载各项数据,如功率、电压、转速等,是否和实际使用要求相符;

②检查电动机各零部件是否齐全,装配是否良好;

③核对启动设备的规格、容量是否和电动机使用的要求相符;

④用500V兆欧表测量电动机相间及对地的绝缘电阻,所测得的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0.5MQ,若小于0.5M\O,,电动机必须经过干燥处理或进行返修后方能使用;

⑤检查电动机的安装、校正质量;

⑥核对电动机接法是否和铭牌相符;

⑦应先做空载运转检查,检查旋转方向是否正确。

2、启动时应注意的问题

①接通电源后,如果电动机不转,应立即切断电源,绝不能迟疑等待,更不能带电检查电动机的故障,否则将会烧毁电动机和发生危险。

②启动时应注意观察电动机、传动装置、负载机械的工作情况,以及线路上的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指示,若有异常现象,应立即断电检查,待故障排除后,再行启动。

③利用手动补偿器或手动星三角启动器启动电动机时,特别要注意操作顺序。一定要先将手柄推到启动位置,待电动机转速稳定后再接到运转位置,防止误操作造成设备和人身事故。

④同一线路上的电动机不应同时启动,一般应由大到小逐台启动以免多台电动机同时启动,线路上电流太大,电压降低过多,造成电动机启动困难,引起线路故障或使开关设备眺闸。

⑤启动时,若电动机的旋转方向反了,应立即切断电源,将三相电源线中的任意两相互换一下位置,即可改变电动机转向。

网友A:
正好需要多谢楼主! 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