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时注意的事项

楼主(2019-02-04):
在工业传动现场,一台变频器拖多台电机的情况是特别多的,现场使用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时注意的问题 1. 所带电机的功率不能差异太大,一般不要相差二个功率等级以上。 2. 电机最好是同一个厂家生产制造,如果是同功率的电机,最好是同一批次的,以保证电机特性的一致,最大程度使电机的转差率(定子旋转磁场转速与转子转速之差)一致,以保证良好的同步性能。 3. 充分考虑电机电缆的长度,电缆越长,电缆之间或电缆对地之间的电容也越大,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所以会形成高频电容接地电流,对变频器的运行产生影响。电缆的长度以接在变频器后的所有电缆的总长度计算。保证电缆的总长度在变频器允许的范围。必要的时候,应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或输出滤波器。 4. 变频器只能工作于V/F 控制方式(相对于矢量控制方式),并且选择合适的V/F 曲线。变频器的额定工作电流应大于所有电机额定电流的总和的1.2 倍以上。 5. 为了保护电机,每台电机前应安装热继电器,不推荐安装空气开关。这样在电机过载时可以不断开主回路,避免在变频器运行中断开主回路时对变频器本身的影响。 6.对于需要快速制动的应用场合,为了防止停止时产生过电压,应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有的小功率的变频器已内置制动单元,因此只需接制动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