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flexible组态

楼主(2019-02-07):
想在wincc flexible组态了一台电机,停止是一种颜色,运行时是一种颜色,电机是在WINCC自带图库中找的。不知为什么运行状态下颜色就是不能改变,设置的闪烁正常微信图片_20190207180309.jpg

网友A:
楼主把前景色也改一下,在试一下。

网友B:
用触摸屏内存地址做一个按钮,同时将该地址用来做试验,看看颜色会不会改变

网友C:
首先确定是不是通讯的事,如果不是的话 就改前景色 前景色是黑色 没有显示

楼主:
前景色改了还是不行,是不是自带的图型不能改变颜,自己画的图号改变颜色没有问题

楼主:
通迅没问题前景色也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D:
太谢谢各位了,学到了太多的东西

网友E:
可能是这个图形不支持这个动画

网友F:
做个类似指示灯之类的放在上面,链接变量,一般都这样弄

楼主:
我想也是这样

网友G:
很好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H:
有个是否接受改变熟性改成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个是否接受改变熟性改成否

你好,是否接受改变属性在哪里,能否拍照看一下,谢谢

网友I(2019-03-15):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