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汽轮机停机操作及中间冷凝器的运行操作规程

楼主(2019-02-08):
压缩机汽轮机停机操作及中间冷凝器的运行操作规程

一、汽轮机的停机是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如果操作不当会引起一些严重后果,因此企业要对停机操作制定明确的规程,必须严格遵守。

汽轮机的停机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根据生产计划,事先做好准备,或者根据机组运行情况,需要停机处理,已经与有关部门联系并得到批准。这种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的停柳叫做“正常停机”或“计划停机”。

另一种是在机组运行中,根据设备状态,因设备故障或发生事故不能继续运转,需要强迫停机,或者工艺系统发现问题,上级指示主机马上停机,以确保生产安全。这种无计划、无准备的停机,叫做“紧急停机”。

(1)正常停机主要程序

①停机前准备。
a·与主控制室及有关部门联系,协同配合。
b.试验辅助油泵,运转正常。
c.盘车电动机空转试验,转动正常,以便转子静止时立即投入连续盘车,避免转子发生热弯曲。

d.检查主汽阀,向关闭方向稍微活动一下,
e.检查压缩机各段及管线阀门的开度状况,装置等,确认处于正常状态。

②减负荷。
主汽阀动作灵活,无卡涩。各放空阀或回流阀、流量控制阀及防喘振

a.与主控制室联系,做好工艺系统方面的减负荷准备。
b.接到停车通知后,关闭压缩机送汽阀,同时缓慢打开有关的回流控制阀或放空阀,使气体全部进行循环或放空,使压缩机与工艺系统切断。
c.由主控制室或现场用手动汽轮机调速器或启动器将汽轮机降速到调速器最低工作转速,降速缓慢均匀,打开所有的防喘振阀和回流阀,开阀顺序与关阀顺序相反,应先开高压后开低压。阀的开关都必须缓慢进行,防止因关得太快而使压升比超高造成喘振,也要防止因回流阀打开过快而引起前一段入口压强在短时间内过高而造成转子轴向力过大,使止推轴承损坏。整个降速、停机过程应按升速曲线的逆过程进行,在各转速阶段停留一定时间。

d.准备通过临界转速区和共振区,对机组各部分状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倾听内部声音。
e.快速通过临界转速区,在临界转速区和共振区附近不得停留,转速低于70%临界转速区时,可停留运行一段时间,对机组进行全面检查,尤其注意机组的振动、轴向位移和差胀。
f.用启动器或主汽阀手动降速,降到500r/min左右再运行约30min,低速运行时间不应太长。

③调整汽轮机轴封密封蒸汽压力。随着负荷的变化,要调整密封蒸汽压力,以维持轴封的正常工作,防止冷空气进入轴封。
④检查冷凝器。检查冷凝器水位和水位控制器,当负荷降到一定程度之后,稍开再循环管阀门。
⑤停机。

a.在500r/min左右运行约30min后,用手打闸停机或迅速关闭主汽阀停机,要注意主汽阀一定要关严,关死后再回转1/2转。注意记录从打闸到转子全停的惰走时间,惰走时注意倾听机内声音。如果惰走时间急剧缩短,则说明转子发生碰擦或卡涩,必须迅速处理;如果惰走时间显著增加,则说明新汽管道或抽汽管道阀门不严,有蒸汽漏入气缸。为了简化操作,在一般情况下只记录惰走时间,但在大、小修前停机时,应做惰走曲线,在大、小修之后停机时,也应当做惰走曲线,以便比较判定机组的技术状态。
b.停止抽气器运行。应先关空气阀,再关蒸汽阀,停止轴封供汽,停止轴封抽气器,当转子完全静止时,真空应当大致低到零。
c.如果要求加速停机,应破坏真空,为此应打开真空破坏阀,并停止向抽气器送汽。

⑥盘车装置运转。转子刚停就应盘车,没有盘车装置的汽轮机停机4h内每30min应人工盘转90。,保持间断盘车,4h以后,可以每隔th盘转1次。停车后盘车,由于润滑条件不良,不利于保护轴颈和轴承,故停机后盘车时间不宜过长,停机后连续盘车时间一般以8~16h为宜。盘车时注意润滑油温度,在冷却后油温应为30~40℃。如果油温过低,则应当调整油冷器的冷却水量。

⑦停辅助水泵。停凝结水泵后停循环水泵,在转子停止约th、排汽缸的温度降到50℃以下时,可停止循环水。如果暂时停机,循环水也可以不停。如果汽轮机长期停运,则应将冷凝器中的循环水放掉,以免发生腐蚀。如果转子静止后,通过轴承的油温已降到40℃,可停供冷油器的冷却水。
⑧停运压缩机各中间冷却器。
⑨打开各疏水阀。

⑩盘车装置停运,一般停机后48h才可停止盘车。如果是暂时停车,则盘车器可以不停。
⑪油系统停运。转子静止后,辅助油泵应连续运转一段时间,以便冷却轴颈、轴承和供盘车润滑,一般当油温降到30℃以下时,可停运辅助油泵。如果发现轴承温度上升,可再启动油系统。如果暂时停机,油系统可以不停,关闭密封油系统。

⑫压缩机卸压、排放。如果机组要长期停机,在把进出口阀都关闭以后,应使机内气体降至常压,并用氮气将空气置换后才能停油系统。关闭与汽轮机相通的所有汽、水系统管路上的切断阀,防止汽、水进入汽轮机,特别注意关闭主汽阀前面的蒸汽截止阀。
⑬关闭所有控制器、警报器及保安跳闸系统。
⑭防腐、防冻较长期停止运行的机组,应进一步考虑防腐、防冻等保护措施。
  .
(2)紧急停机根据现场生产情况和机组运行情况,在发生特殊情况或接到上级指示
后,需要立即停机,以确保机组的安全或生产安全,这时操作人员应当沉着冷静,迅速地采
取措施,实行紧急停机。

①紧急停机的条件究竟在什么情况下紧急停机,这需要根据各机组的用途、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各使用部门的具体规定执行。但对一般汽轮机压缩机组而言,在下述情况下应当采取紧急停车措施,立即打闸停机,破坏真空,并与主控制室和有关部门联系。

    a.蒸汽、电、冷却气和仪表气源以及压缩工艺气体等突然中断。
    b.汽轮机超速,转速升到危急保安器动作转速而保安跳闸系统不动作。
    c.抽汽管线上安全阀启跳后不能自动复位,处理有危险。

    d.机组发生强烈振动,超过极限值,保安系统不动作。
    e.能明显地听到从设备中发出金属响声。
    f.发生水冲击。

    g.轴封内产生火花。
    h.油箱内油位突然降低到最低油位以下。
    i.油系统着火,并且不能很快扑灭。

    j.油压过低,而保安系统不动作。
    k.机组任何一个轴承或轴承出口油温急剧升高,超过极限值,而保安系统不动作。
    1.轴承内冒烟。

    m.主蒸汽管道破裂。
    n.转子轴向位移突然超过规定极限值,而保安系统不动作。
    o.冷凝器真空下降到规定值以下而不能恢复。

    p.压缩机发生严重喘振而不能消除。
    q.压缩机密封系统突然漏气,密封油系统故障不能排除。
    r.压缩机系统和控制仪表系统发生严重故障而不能继续运行。

    s.主蒸汽中断或温度、压力超过规定极限数值,通知锅炉岗位采取措施无效。
    t.机组调节控制系统发生严重故障,机组失控而不能继续运行。
    u.机组断轴或断联轴器。

    v.油管、主蒸汽管、工艺管道破裂或法兰弛开而不能堵住泄漏处,又无法消除。
    w·各使用单位、工艺系统发生规定的紧急停机情况,工艺系统发生事故。
    X·机组及其附属管道发生着火、爆炸等恶性事故。
 y.出现威胁机组和运行人员人身安全的意外情况等。

②紧急停机的操作在机组发生故障,自动保安系统又不起作用时,机组不能继续运行,或接上级指示需要立即停机时,操作要点如下。

    a.手打危急保安器或其他跳闸机构,切断蒸汽进入汽轮机的一切通路,必要时应当迅速破坏真空(打开真空破坏阀)。
    b.打闸的同时,要检查自动主汽阀、调节汽阀和抽汽逆止阀是否关闭,检查压缩机回流旁通阀、放空阀是否全开。如果防喘振控制阀不能自动打开,需要迅速打开旁通阀或放空阀以防止喘振。检查送气管线上的逆止阀是否关闭,以防止气体的倒流。

    c·有备用机时,在汽轮机组拉闸之前,应将备用机组启动开关拨到“自动启动”位置,以便汽轮机打闸停机后,备用机组立即投运。
    d.向主控制室及有关上级和其他岗位迅速报告机组停机。
    e.根据需要启动辅助油泵。
    f.完成操作规程所规定的其他操作。

二、中间冷凝器的运行操作

    ①使用冷凝器时,应根据压缩机的功率和冷却水温度等工况来确定冷凝器的工作台数和所需冷却水量及水泵运转台数,以达到冷却系统经济合理和安全高效的运转。
    ②检查冷凝器的供水情况,应保证水量足够,布水均匀。对于立式壳管式冷凝器,冷却水应沿管内壁均匀分布,不能从配水槽溢出,分水器受阻时应及时清理。对于淋激式冷凝器,冷却水不应溢出配水槽或匀水板上缘,并应及时清除出水口端的脏物。
    ③经常注意冷凝压力,最高不得超过1.5MPa(表压),若超过应查明原因并及时排除。

    ④根据水质情况定期清除水垢,水垢厚度不得超过1.5mm。一般每年清除水垢一次。
    ⑤压缩机全部停机5~10min后停止向冷凝器供水。
    ⑥卧式冷凝器及组合式冷凝器在冬季长期停止运行后应将冷却水全部放净。对淋激式和立式冷凝器应把配水槽中的水放净。

    ⑦蒸发式冷凝器运行时,应先启动排风机及循环水泵,运行中压力不得超过1. SMPa(表压)。要求冷却水不得中断,喷水嘴应畅通,使水喷向盘管,每年至少清洗水垢一次。冬季停止工作时应将存水放净,以免冻坏设备。
   ⑧风冷式冷凝器经较长时间使用,使管壁和散热片上积有灰尘,影响传热效率,可用压缩空气吹扫或用专用清洗剂冲洗。

网友A:
智能化就方便!

网友B:
这个贴是不是不应该发到这个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