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维护保养的内容

楼主(2019-02-08):
数控机床维护保养的内容

①严格遵循操作规程数控系统编程、操作和维修人员必须经过专门的技术培训,熟悉所用数控机床的机械系统、数控系统、强电设备,液压、气源等部分及使用环境、加工条件等;能按机床和系统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合理地使用,尽量避免因操作不当引起的故障。

通常,若首次采用数控机床或由不熟练的工人来操作,在使用的第一年内,有1/3以上的系统故障是由于操作不当引起的。

应按操作规程要求进行日常维护工作。有些地方需要天天清理,有些部件需要定时加油和定期更换。

②防止数控装置过热定期清理数控装置的散热通风系统。应经常检查数控装置上各冷却风扇工作是否正常;应视车间环境状况,每半年或一个季度检查清扫一次。

由于环境温度过高,造成数控装置内温度达到55℃以上时,应及时加装空调装置。安装空调装置之后,数控系统的可靠性有明显的提高。

③经常监视数控系统的电网电压  通常,数控系统允许的电网电压范围在额定值的85%~110%。如果超出此范围,轻则使数控系统不能稳定工作,重则会造成重要电子部件损坏。因此,要经常注意电网电压的波动。对于电网质量比较差的地区,应配置数控系统专用的交流稳压电源装置,这将明显降低故障率。

④系统后备电池的更换  系统参数及用户加工程序由带有掉电保护的静态寄存器保存。系统关机后内存的内容由电池供电保持,因此经常检查电池的工作状态和及时更换后备电池非常重要。当系统开机后若发现电池电压报警灯亮时,应立即更换电池。还应注意,更换电池时,为不遗失系统参数及程序,需在系统开机时更换。电池为高能锂电池,不可充电,正常情况下使用寿命为两年(从出厂日期起)。

⑤定期检查和更换直流电动机的电刷  目前一些老的数控机床上使用的大部分是直流电动机,这种电动机电刷的过度磨损会影响其性能甚至损坏,所以必须定期检查电刷。检查步骤如下。

a.要在数控系统处于断电状态且电动机已经完全冷却的情况下进行检查。
b.取下橡胶刷帽,用旋具拧下刷盖,取出电刷。
c.测量电刷长度,如磨损到原长的一半左右时必须更换同型号的新电刷。

d.仔细检查电刷的弧形接触面是否有深沟或裂缝以及电刷弹簧上有无打火痕迹。如有上述现象必须更换新电刷,并在一个月后再次检查。如还发生上述现象,则应考虑电动机的工作条件是否过分恶劣或电动机本身是否有问题。
e·用不含金属粉末及水分的压缩空气导入电刷孔,吹尽粘在电刷孔壁上的电刷粉末。如果难以吹净,可用旋具尖轻轻清理,直至孔壁全部干净为止。但要注意不要碰到换向器表面。
f.重新装上电刷,拧紧刷盖,如果更换了电刷,要使电动机空运行跑合一段时间,以使电刷表面与换向器表面吻合良好。

⑥防止尘埃进入数控装置内  除了进行检修外,应尽量少开电气柜门,因为车间内空气中漂浮的灰尘和金属粉末落在印制电路板和电气插件上容易造成元件间绝缘电阻下降,从而出现故障甚至损坏。一些已受外部尘埃、油雾污染的电路板和接插件可采用专用电子清洁剂喷洗。

⑦数控系统长期不用时的维护  当数控机床长期闲置不用时,也应定期对数控系统进行维护保养。首先,应经常给数控系统通电,在机床锁住不动的情况下,让其空运行,在空气湿度较大的梅雨季节应该天天通电,利用电器元件本身发热驱走数控柜内的潮气,以保证电子部件的性能稳定可靠。如果数控机床闲置半年以上不用,应将直流伺服电动机的电刷取出,以免由于化学腐蚀作用,使换向器表面腐蚀,换向性能变坏,甚至损坏整台电动机。

网友A:
这只是的电气方面的,机械方面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