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KFS73定位異常

楼主(2019-02-09):
現象是電機到位后,其它軸作動時,在沒指令狀態時移動一點距離,用三菱的Setup151E監控

發現電機到位后Cumulative Feedback Pulse仍然在跳動

請教各路大蝦有沒有好的解法!!

网友A:
伺服软件监视没有脉冲输入但是有脉冲输出,这个就是伺服电机刚性参数调整不当电机震荡所致,调整刚性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软件监视没有脉冲输入但是有脉冲输出,这个就是伺服电...

感謝指教,明後天嘗試調整增益看看,晚點回覆調整結果

网友B:
很好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C:
很好的资料值得学习很好的资料值得学习好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D:
伺服驱动器惯量参数设置异常引起的,还有具体看你机械结构是什么样的,如果是丝杠结构,惯量参数相对容易设置。如果是皮带结构,就有点难调。

网友E(2019-03-15):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