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DCS控制系统如何实现双屏设置?

楼主(2019-02-10):
浙大中控DCS控制系统 JX300 PRO2.65如何实现双屏设置?为方便操作,提升操作效率,现需将系统整改为双屏显示。
如何设置DCS控制系统上位端的双屏显示?都有哪些步骤?
设置DCS控制系统上位端的双屏显示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首先,操作站主机配置的是否支持多屏幕显示的多屏显卡?支持的话就具备了前提条件。
然后就是编写系统的多屏显示配置文件:
1、在系统软件安装目录(如C:\AdvanTrol-Pro V2.65)下,找到文件AdvanTrol.ini,用记事本打开,对其中的配置做相应的修改,配置文件的格式如下:
[AdvanTrolVerCfg];版本配置文件。
MultiMonitor = 0 ; 0 不支持多屏幕, 1 支持多屏幕 。
2、另外,找到文件MultiMonitorCfg.ini,用记事本打开,进行扩展屏幕配置文件的修改,本项目中主、辅屏分辨率为1280×1024,扩展屏幕在主屏幕上面为例,配置文件的格式如下:
[MultiMonitorSet];

扩展屏幕配置文件  MultiMonitorNum = 1;
扩展屏幕个数  [MultiMonitorCfg0];
第一个扩展屏幕的配置  ID = 0 ;
扩展屏幕ID
Left = 0   扩展屏幕左边界坐标;
Right = 1280  扩展屏幕右边界坐标;Top = -1024  扩展屏幕上边界坐标;Bottom = -1  扩展屏幕下边界坐标
配置文件修改保存后,将文件MultiMonitorCfg.ini拷贝到d:\dcsrun\run\localsetting 目录下,启动监控软件就可以双屏显示了。
最后,要注意的是,调试的时候最好是生产装置停车的情况下,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操作。
当然,不同厂家的DCS的双屏设置也有所区别,即使是同一厂家的有会因版本不一样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