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识别-传送带上的物品识别

楼主(2019-02-10):
遇到一个问题,请前辈帮忙解答

流水线要改装,传送的不同物品需要到达不同的工位,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流水线一直在转,工位上安装机械手,传感器识别可行吗,还是用其他方法呢?

网友A:
可能,视觉识别是适应性最广泛的方案了。

不过,技术这个东西,讨论的就是细节。机器视觉是不是真的可行,或者其他更简单更经济的方案是否可行,这个要看您“不同物品”的区别是什么。针对区别,才能设计传感器方案。还有您的工作条件,比如传送带速度,对方案可能也是有影响的。

楼主:
谢谢刘岩利

我想还是找个专业的出方案的比较好

有谁可推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视觉识别是适应性最广泛的方案了。不过,技术这个东...

传送带是匀速不快,不同物品我想可以放在托盘里面送达不同工位取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e 谢谢网友A 我想还是找个专业的出方案的比较好有谁可推荐呢?

您不说清楚是什么“不同”,就不太可能知道该找谁,或者说,谁都没辄。

楼主:
不同物品都是饰品和五金件,最大不超过手机大小,因为款式多,所以物品我们想都放在托盘里面通过传送带到达指定工位。

如果有认识出方案的麻烦请推荐下

网友C:
楼主最好把产品图片搞出来看看有啥特征没有,比如说是否有颜色区别(颜色识别)或者大小区别(激光位移),如果真的太杂,最好用视觉去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