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网线将PLC里需要的数据传输到电脑中

楼主(2019-02-11):
怎样通过网线将PLC里需要的数据传输到电脑中

网友A:
使用该型号对应的编程软件,IP设置于同网段内,点击程序上传(从PLC到上位机)

网友B:
现在基本上软件都支持TCP/IP协议,只要配置这个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该型号对应的编程软件,IP设置于同网段内,点击程序...

您好,有没有具体案例和相关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基本上软件都支持TCP/IP协议,只要配置这个就可...

您好,有没有具体案例和相关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