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从串口助手只能接受第一个字符,后面的不显示

楼主(2019-02-12):
mcgs用!ReadSerialStr(1)函数接受串口助手命令只能显示第一个数字,后边的不显示

求大神解答

屏幕型号是1061ti 是试验机,真正用的是1061hn不能用7.2的 软件

  用的232通讯

软件用的7.7

网友A:
换个读法,用!ReadSerial(1)函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读法,用!ReadSerial(1)函数试试。

还是不行需要什么驱动设置吗、

还有什么方法,我需要mcgs对串口进行读和写的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换个读法,用!Read...

不管哪种方法读写串口,之前都要设置好串口参数。

如果想用函数读写串口,读写前先要执行!SetSerial那些串口设置函数。

不过建议你直接用mcgs设备窗口里加串口驱动,直接在里面设置好参数就行了,这样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20190213143259.png我设置了就是只能显示第一个

早上我试着加了个驱动可以显示,但是mcgs'不能向串口写了 ,写函数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是的,加驱动和函数命令不能同时用的。

串口读写命令函数不是很好用,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命令执行时受很多参数影响,不好掌握,即便是可以正常读写了,运行过程中也可能会不稳定,所以不建议使用,能不用尽量不用,以前曾经也咨询过昆仑通态技术支持,他们也是这个建议。我猜应该算是个还没解决的bug吧,所以建议还是用加驱动来做吧,至少目前我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B(2019-03-15):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C(2019-07-30):
没看明白,不是太懂,为什么要用函数?不是MUDBUS串口转发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