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C业界最好的电机驱动控制芯片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楼主(2019-02-12):
优酷视频:http://i.youku.com/trinamic

腾讯视频:http://v.qq.com/vplus/a60e7640923d092ca01b0ec44fc77ae4

 Trinamic Motion Control是全球嵌入式运动控制的领导者,专注为电机提供优质解决方案和先进技术。Trinamic为各种电机控制提供快速,高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支持SPICANopenEtherCAT等各种通讯接口,包括运动控制器,驱动器,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
以下为TRINAMIC的芯片产品名录:

SPI控制芯片

一个对于运动指令和诊断双向的接口保持所需的引线数量比较少,从微控制器只需要一个低速的SPI接口,确保了系统的微型化和精益设计。SPI芯片组允许对微步表进行完全控制,并且可以动态的无缝更改微步分辨率。为了最优化地控制电机,微步表格哦可以在运动控制器里面更改。

TMC4210-I

TMC429-I

TMC429-LI

TMC429-PI24

脉冲和方向控制芯片

脉冲和方向(S/D)驱动和控制器简化了步进电机的控制为了兼容方案,脉冲和方向接口被大量用在工业。尤其在高微步分辨率和高脉冲频率场合。与SPIPWM接口相比,脉冲/方向接口降低了对带宽的要求

TMC457-BC

TMC4330A-LA

TMC4331A-LA

TMC4361A-LA

支持脉冲/方向驱动芯片

Trinamic的单芯片步进方案集成了先进的微步控制和动力驱动,构建了强大的集成系统。通过减少外部器件的数量,Trinamic的步进电机驱控方案可以允许最小的系统。通过带有最新的电流控制技术您可以实现静音,高效,精密和高性价比的产品。

TMC2100

TMC2130

TMC2041

TMC2208

TMC2160

TMC2041

TMC2202

TMC2224

SPI/内置MOSFETs驱动芯片

采用最低的RDSon TrenchFET开关,Trinamic的多芯片步进驱动芯片减少功率损耗,在全部的电流范围内不需要额外的散热装置。这在降低系统功耗的同时也降低了整个系统的成本。先进的诊断功能提供了持续的系统状态监测。

TMC246

TMC260

TMC261

TMC2660

TMC248

TMC262

TMC389

单轴步进电机控制+驱动芯片

集成运动控制和驱动与一个单一芯片内。它结合了用于自动完成定位的复杂运动轨迹曲线发生器和满足工业的先进步进电机驱动器。

TMC5130A-TA

TMC5160-TA

TMC5160-WA

TMC5161-AA

双轴步进电机驱动+控制+MOSFETs

对于监控摄像头,办公自动化设备或输液泵等应用需要多轴可靠的电机控制,对体积要求比较小,双轴的 cDrivers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体现在每个轴上的低成本高集成的系统降低了整个系统的成本。集成了先进的坡型控制器缩短了开发周期,使投入成本最小化。

TMC5031

TMC5041

TMC5062

TMC5072

工业实时总线EtherCAT控制芯片

EtherCAT是一种高性能,低成本,易于使用的工业级互联网技术带有灵活的拓扑。它是一种能实现纳秒同步精度通讯的工业以太网技术。

  Trinamic的从站控制芯片将优化嵌入式运动控制和电机的应用连接到快速的现成总线,并可以实现分布式驱动器的精确同步

TMC8460

TMC8461

TMC8462

三相电机门驱

在对EMC要求比较苛刻和对能量效率要求异常高的应用中使用直流无刷电机取代直流有刷电机变得越来越多。

    伴随正弦波电流驱动,在供暖和通风设备中直流无刷电机实现了静音和高效。在配有高分辨率反馈系统和空间磁场矢量控制的控制器,它们构成强大伺服驱动的最佳方案。

TMC603A-LA

TMC6130-LA

TMC6200-TA

 专用伺服电机控制芯片

伺服控制器是当代同步电机控制技术的关键。磁场矢量控制一直是最先进的,但是实现它需要大量的时间。Trinamic的伺服控制芯片可以为开发高动态性能三相同步电机和两相步进电机控制系统的用户节省大量开发时间。

TMC4670-BI

TMC4671-ES

TMC8670-BI

片载伺服控制系统芯片

TMCC160-MotionCookie™集成了一个强大的门驱Cortex-M4微处理器内核、基于固件实现的空间磁场矢量控制FOC。使硬件设计变的尽可能的简单和保持器件尽可能的少量。片载系统的TMCC160-MotionCookie™包括了嵌入式运动控制系统的所有核心组件

TMCC160-LC TMCL

TMCC160-LC   CANopen

TMCC160-LC   CoE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2019-07-14):
视频链接

- TMC TI DRV8825  Allegro A4988性能对比:https://url.cn/5wiEGBd

- 直流伺服片载系统TMCC160在软件使用介绍:https://url.cn/5ogsHoa

https://url.cn/5zEakjV

https://url.cn/5dpR11z

- 伺服硬件FOC TMC4671双轴高频: https://url.cn/5xEBEJV

https://url.cn/5FhMkMe

- 无感力矩检测Stallguard https://url.cn/5LFUTp8   https://url.cn/5UINopf

- TMCL-IDETMCM) 使用介绍 https://url.cn/5a2hv5i

- 静音Stealthchop技术介绍 https://url.cn/5FXUThd

- TMC2208静音技术介绍 https://url.cn/5FhMkMe

- TMC的电流-速度-位置闭环方案 https://url.cn/5CENUuM

- TMC VS A4988 https://url.cn/50dri8H